[技术讨论] 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和充放电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4-09-10):
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和充放电电路如何设计
两节锂电池的充放电电路怎么设计?思路和结构是什么?

A检测控制电池的放电和充电的电压电流检测,以保护电池,A作为保护电路,这个一般都不会和B和C集成一起(SOC),避免芯片损坏,A还能保护电池,避免导致电池鼓包,起火等。
B是充电管理电路,具体充电过压保护,单不具有过放电等A功能的保护,很多人就误以为不需要A了。
C是放电电路,一般有电池直接供电,降压转换低压输出,升压转换高压输出,升降压输出。
二,常见的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B)
USB输入5V,集成DC-DC升压,充满8.4V ,可达输出1A。单灯和双LED指示都可以 集成输入26V耐压,和输入过压7V关闭充电保护。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PW4284芯片

引脚说明:1脚是SW开关脚,富含噪声是干扰源,也是功率走线,布线满足功率时,尽量面积小,简单理解就是L1,D1和1脚尽量靠近,不能过孔和同一层,满足元件焊盘面积即可;2脚是输入脚,走线也是要宽,CIN1/CIN2,CF1电容是要靠近引脚放置;3脚是内部4.8V供电输出脚,C3也是遵守靠近引脚放置;4脚的LED指示灯脚,默认单灯,双灯如上图,加个MOS即可。5脚是NTC电池过温保护脚,关于R1,R2和RNTC的计算公式,和参考值,在PW4284规格第6页有,不需要NTC功能时,NTC脚悬空(去掉R1,R2,RNTC)6脚的限流充电脚(电池端的),一般5V输入推荐4.4V即可,计算公式和参数输入电流可达多少,在规格书第一页有表格参考。7脚是电池脚,CBAT电容靠近引脚放置,有些应用如电池负载是电机和加热等的要多加个100uF电解电容。8脚是DC-DC升压转换器输出端,电容C1,C2遵守靠近引脚放置。补充:蓝色和红色线路是功率走线,注意布线够宽,红色的功率地也是很重要的回路,不能忽略。
DC直流输入9V-15V,集成DC-DC降压,充满8.4V,可达2A, 集成输入25V耐压,和输入15V过压关闭充电保护,2串锂电池充电芯片,PW4084芯片

引脚说明:1脚是输入脚,走线也是要宽,C1/CIN,CF1电容要遵守靠近引脚放置;2脚是内置MOS的D端,CPM要遵守靠近引脚放置;3脚是DC-DC降压旁路电容,正常走线即可;4脚是SW开关脚,富含噪声是干扰源,也是功率走线,布线满足功率时,尽量面积小,简单理解就是L1,和4脚尽量靠近,不能过孔和同一层,满足元件焊盘面积即可;5脚是地;6脚是NTC电池过温保护脚;7脚是LED指示灯脚8脚是电池检测脚,不是功率走线脚9脚是恒流限流电阻检测脚10脚是输入最低电压设置脚,当检测到输入电压过低时,PW4084调节小充电电流,保持输入不被拉跨。11脚是IC底部焊盘,需要接地焊接的。补充:蓝色和红色线路是功率走线,注意布线够宽,红色的功率地也是很重要的回路,不能忽略。
USB快充5V-12V输入,集成DC-DC升降压,可达输出2A,或20W内,充满8.4V, 输入耐压24V,PW4000芯片

引脚补充: 1和15脚是输入检测电阻R1的检测脚,R2,R3是要靠近R1放置; 5脚的输入输入最低电压设置脚,当检测到输入电压过低时,调节小充电电流,保持输入不被拉跨。12脚是电池充电电压设置引脚,按规格书公式来算,可以满足1-4节锂电池的充电电压设置。PW6606电路不需要可以去掉的。
DC直流输入9V-20V,集成DC-DC降压,充满8.4V,可达2A, 输入25V耐压,PW4203芯片

引脚补充: 1脚是充电时间设置脚,因电池快充满时进入涓流充电(十分之一充电电流),有的客户觉得充电时间长,要关闭充电,就可以预估充满时间,设置,减少充满时间,一般不需要设置的话,默认电容值基本够的。 2脚是恒流限流电阻检测脚;3脚是电池检测脚,不是功率走线脚;4脚是NTC电池过温保护脚,不需要时,按上图R1,R2设置即可5脚是单节电池和两串电池模式选择脚,两串按上图即可6脚是LED灯指示脚,不加电池或输入电压低就闪灯,正常充电亮灯,充满灭灯7脚是LX开关脚,富含噪声是干扰源,也是功率走线,布线满足功率时,尽量面积小,简单理解就是L1,和7脚尽量靠近,不能过孔和同一层,满足元件焊盘面积即可;8脚是输入脚,C1,C2,C3要遵守靠近引脚放置。9脚是IC底部焊盘,是功率地,必须焊接的。 三,常见的电路问题
两节锂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怎么做?用什么芯片?有了充电芯片还需要充放电保护电路吗?,怎么增加过放电电流?
这个就是A电路了,两节串联一般是用PW7052两节串联锂电池保护芯片,有充电芯片也是还需要充放电保护电路的,放电保护和短路保护和过放保护都是充电电路不具备的。注意看自己选择的电池组有没有附带保护板了,如果有,就不需要再加一个A电路

增加过放电电流的方式,是通过增加并联MOS,减少MOS内阻的方式

两节串联锂电池B充电电路和C放电电路,集成SOC芯片目前很少,因放电输出有升压或者降压等多样。一般都是采用独立电路合并的。
7, 两节锂电池需要放电,USB输出5V,需要使用什么芯片电路,电流多少A?
两节锂电池的供电电压范围一般是6V-8.4V,可以采用PW2162(2A电流),PW2163(3A电流,脚位一样,更换方便

8,电路之间如何连接,电源板做布局要求一般偏高,在PCB画板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电路连接参考入下图
A保护电路PW7052组成的,PW7052来检测两节电池的过充电电压和过放电电压和过放电电流等。超过检测的阈值,通过PW8205A8TS(MOS管)来关断和打开两节锂电池的放电或者充电。
B充电电路PW4284组成的,PW4284集成DC-DC升压,可以将USB 5V输入升压给两节锂电池充电,同时针对EMC做了优化,比较容易过EMC认证。
C-1放电电路PW2162/PW2163组成的,将两节锂电池的电压都降压恒压输出5V,PW2162是2A输出电流,PW2163是3A输出电流,方便灵活。
C-2放电电路PW5012组成的,将两节锂电池的电压升压恒压输出9V或者12V(只需改一个电阻阻值)。
PCB设计注意:
B电路:PW4284的3脚电容靠近引脚放置,CIN1/CIN2.CF1电容靠近VIN脚放置,L1,D1和PW4284同一层,避免过孔,CBAT电容靠近7引脚放置,电池负载是有电机,加热的CBAT增加一个100uF电解电容。
没有太特别的,注意2个地是不同的即可
C-1电路,VIN脚电容要靠近引脚放置,FB脚两个电阻靠近FB脚放置,远离电感,SW脚面积不能太大
蓝色线路和红色线路属于功率走线,的注意要布线宽,距离尽量近。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