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之DAC

楼主(2024-09-11):
STM32G474分别使用CORDIC硬件和“math.h”的正弦值,从DAC1和DAC2输出。
1、DAC特点

PA4的附加功能为DAC1_OUT1,无需映射,直接将它配置为模拟功能,就可以使用了。
PA6的附加功能为DAC2_OUT1,无需映射,直接将它配置为模拟功能,就可以使用了。

2、测试程序

DAC_HandleTypeDef      DAC_1_Handler;   //DAC1句柄
DAC_HandleTypeDef      DAC_2_Handler;   //DAC2句柄

void DAC1_Init(void)
{
    DAC_ChannelConfTypeDef DAC1_CH1;        //DAC通道参数相关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O口参数结构体

    __HAL_RCC_DAC1_CLK_ENABLE();  //使能DAC1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选择引脚编号为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模拟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引脚上拉和下拉都没有被激活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输出速度设置为25MHz至50MHz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根据GPIO_InitStruct结构变量指定的参数初始化GPIOC的外设寄存器

    DAC_1_Handler.Instance = DAC1; //DAC1
    HAL_DAC_Init(&DAC_1_Handler);  //初始化DAC1

    DAC1_CH1.DAC_HighFrequency     = DAC_HIGH_FREQUENCY_INTERFACE_MODE_ABOVE_160MHZ;
    //DAC时钟选择
  DAC1_CH1.DAC_DMADoubleDataMode = DISABLE; //双重数据模式(高带宽模式)关闭
  DAC1_CH1.DAC_SignedFormat      = DISABLE; //有符号模式关闭
  DAC1_CH1.DAC_SampleAndHold     = DAC_SAMPLEANDHOLD_DISABLE; //关闭采样保持
  DAC1_CH1.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不需要外部触发
  DAC1_CH1.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输出缓冲器打开
  DAC1_CH1.DAC_UserTrimming      = DAC_TRIMMING_FACTORY;      //工厂矫正模式
    DAC1_CH1.DAC_ConnectOnChipPeripheral = DAC_CHIPCONNECT_DISABLE;    //不允许内部连接DAC1_CH1
  HAL_DAC_ConfigChannel(&DAC_1_Handler, &DAC1_CH1, DAC_CHANNEL_1);   //初始化
  HAL_DACEx_SelfCalibrate(&DAC_1_Handler, &DAC1_CH1, DAC_CHANNEL_1); //矫正
    HAL_DAC_Start(&DAC_1_Handler,DAC_CHANNEL_1); //开启DAC1通道1

    HAL_DAC_SetValue(&DAC_1_Handler,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2048);
    //设置DAC输出电压: 2048*3.3/(0xFFF+1)=1.65V

    Sin_CORDIC_INT();//用CORDIC算法实现正弦计算
}

void DAC2_Init(void)
{
    DAC_ChannelConfTypeDef DAC2_CH1;        //DAC通道参数相关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O口参数结构体

    __HAL_RCC_DAC2_CLK_ENABLE();  //使能DAC2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选择引脚编号为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模拟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引脚上拉和下拉都没有被激活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输出速度设置为25MHz至50MHz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根据GPIO_InitStruct结构变量指定的参数初始化GPIOC的外设寄存器

    DAC_2_Handler.Instance = DAC2; //DAC2
    HAL_DAC_Init(&DAC_2_Handler);  //初始化DAC2

    DAC2_CH1.DAC_HighFrequency     = DAC_HIGH_FREQUENCY_INTERFACE_MODE_ABOVE_160MHZ;
    //DAC时钟选择
  DAC2_CH1.DAC_DMADoubleDataMode = DISABLE; //双重数据模式(高带宽模式)关闭
  DAC2_CH1.DAC_SignedFormat      = DISABLE; //有符号模式关闭
  DAC2_CH1.DAC_SampleAndHold     = DAC_SAMPLEANDHOLD_DISABLE; //关闭采样保持
  DAC2_CH1.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不需要外部触发
  DAC2_CH1.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输出缓冲器打开
  DAC2_CH1.DAC_UserTrimming      = DAC_TRIMMING_FACTORY;      //工厂矫正模式
    DAC2_CH1.DAC_ConnectOnChipPeripheral = DAC_CHIPCONNECT_DISABLE;    //不允许内部连接DAC2_CH1
  HAL_DAC_ConfigChannel(&DAC_2_Handler, &DAC2_CH1, DAC_CHANNEL_1);   //初始化
  HAL_DACEx_SelfCalibrate(&DAC_2_Handler, &DAC2_CH1, DAC_CHANNEL_1); //矫正
    HAL_DAC_Start(&DAC_2_Handler,DAC_CHANNEL_1); //开启DAC2通道1

    HAL_DAC_SetValue(&DAC_2_Handler,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2048);
    //设置DAC2输出电压: 2048*3.3/(0xFFF+1)=1.65V
}

//函数功能: 用CORDIC算法实现正弦计算
void Sin_CORDIC_INT    (void)
{
    CORDIC_HandleTypeDef hcordic;                             //三角函数描述结构体
    CORDIC_ConfigTypeDef sCordicConfig;                       //参数配置结构体
  __HAL_RCC_CORDIC_CLK_ENABLE();                            //开启时钟

    hcordic.Instance = CORDIC;                                //选择三角函数计算单元
  HAL_CORDIC_Init(&hcordic);                                //初始化

    sCordicConfig.Function         = CORDIC_FUNCTION_SINE;     //选择计算正弦
  sCordicConfig.Precision        = CORDIC_PRECISION_6CYCLES; //选择计算精度等级
  sCordicConfig.Scale            = CORDIC_SCALE_0;           //选择计算系数
  sCordicConfig.NbWrite          = CORDIC_NBWRITE_1;         //选择计算结果个数
  sCordicConfig.NbRead           = CORDIC_NBREAD_1;          //选择输出正弦
  sCordicConfig.InSize           = CORDIC_INSIZE_32BITS;
    //选择输入数据格式Q1.31,在Q1.31格式的数字范围:-1 (0x80000000) to 1 至 2^(-31) (0x7FFFFFFF).
  sCordicConfig.OutSize          = CORDIC_OUTSIZE_32BITS;    //选择数据输出格式Q1.31
  HAL_CORDIC_Configure(&hcordic, &sCordicConfig);            //初始化
}

//0<=angles<360,返回值在-1和1之间
//主频170MHz时,本函数执行时间330ns
float sin_f(float angles)
{
    MODIFY_REG(CORDIC->CSR,CORDIC_CSR_FUNC|CORDIC_CSR_SCALE,CORDIC_FUNCTION_SINE|CORDIC_SCALE_0);
    //选择计算类型:CORDIC_FUNCTION_SINE
    WRITE_REG(CORDIC->WDATA, (int32_t)((180.0f-angles)*11930464.7f));
    //小于180度为正数,大于180度为负数,乘以11930464.7就转换成“q1.31格式”的数据
    //写入CORDIC_WDATA寄存器后,就可以读取“CORDIC_RDATA寄存器的数据”
    //由于“模为0x80000000”,0x80000000/180=2147483648/180=11930464.7

    return (int32_t)READ_REG(CORDIC->RDATA)/2147483648.0f;
    //读取CORDIC_RDATA寄存器的数据是“q1.31格式”的数据,经过转换后,就是正弦值
    //由于“模为0x80000000”,也就是2147483648,除以“模”后就得到正弦值,范围为[-1,1]
}

//函数功能:测试DAC输出正弦波形
void Test_DAC_Output_CORDIC_Sin(void)
{
    __IO float i=0.0f;
    __IO uint16_t ADC_value1=0x00;

    while(1)
    {
        for(i=0.0f;i<360.0f;i=i+0.1f)
        {
            ADC_value1=((sin_f(i)+1.65f)/3.3f)*4095.0f;
            //使用硬件实现,需要3.72ms完成一个for循环
            //设置偏置电压为1.65V,当sin_f(i)=0,ADC的值为1.65V
            HAL_DAC_SetValue(&DAC_1_Handler,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ADC_value1);
            //设置DAC输出电压: ADC_value1 * 3.3 / (0xFFF+1),单位为“V”
        }
    }
}

//函数功能:测试DAC输出正弦波形
void Test_DAC_Output_math_Sin(void)
{
    __IO float i=0.0f;
    __IO uint16_t ADC_value1=0x00;

    while(1)
    {
        for(i=0.0f;i<360.0f;i=i+0.1f)
        {
      ADC_value1=( ( sin(i*3.1415926/180)+1.65f )/3.3f )*4095.0f;
            //使用数学函数,需要172ms完成一个for循环
            HAL_DAC_SetValue(&DAC_2_Handler,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ADC_value1);
            //设置DAC输出电压: ADC_value1 * 3.3 / (0xFFF+1),单位为“V”
        }
    }
}

3、测试结果

在没有任何延时的条件下,硬件产生正弦波形周期比软件产生正弦波形要小很多。,说明硬件响应速度比软件快。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550185/article/details/141897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