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c103

楼主(2024-09-11):
gd32c103 串口2dma可以发送。无法接受,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个跟芯片有关系吗。我用中断接受可以,但是空闲中断加上DMA就没法接收到,但是进入了空闲中断,数据都为0,这个是这个芯片问题吗

网友A:
DMA通道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数据无法正确传输到内存

网友B:
DMA的传输方向、内存地址、外设地址、数据宽度等参数设置可能有误。

网友C:
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D:
在空闲中断处理函数中,可能没有正确读取DMA缓冲区的数据,或者没有重置DMA以准备下一次接收。

网友E:
串口2的硬件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如接触不良、信号干扰等。

网友E:
使用的GD32固件库可能存在bug

网友F:
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个跟芯片有关系吗。我用中断接受可以,但是空闲中断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