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151的PC4问题?

楼主(2024-09-11):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时钟用内部RC,不分频,PC4口就配置为推挽输出,居然I/O口有16Mhz的频率输出,示波器看得到?
发现手册上:
SYSCFG remap control register 1 (SYSCFG_RMPCR1)
Bit 6 USART1CK_REMAP: USART1_CK remapping
0: USART1_CK mapped on PC4
1: USART1_CK mapped on PA0

串口1没用到,在Peripheral clock gating register 1 (CLK_PCKENR1)中,时钟也没分配。
用于推挽输出,好像关不掉PC4的16Mhz频率输出,用不成普通的I/O口。
是不是我没找到对应的寄存器,请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这个默认值是0也禁不掉,奇怪?
Control register 3 (USART_CR3)

Bit 3 CLKEN: Clock enable
This bit allows the user to enable the USART_CK pin.
0: USART_CK pin disabled
1: USART_CK pin enabled

网友A:
禁用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B:
重新检查系统时钟和APB时钟的配置,确保它们没有不必要的输出到PC4。

网友C:
尝试将系统时钟或相关总线时钟的频率降低,以查看是否会影响PC4的输出。

网友D:
对STM32进行软件复位,并重新配置所有相关的寄存器和时钟设置。

网友E:
使用示波器观察PC4引脚上的信号,以确认其是否为USART1_CK或其他复用功能的时钟信号。

楼主:
以前这个PC4是不用的。这次用起来才发现问题。
经查是由于开启了CLK_CCOR中的 HSI clock output on CCO pin所致辞。恰巧使用内部16MHz,没分频输出。

网友F:
居然I/O口有16Mhz的频率输出

网友G:
用不成普通的I/O口

网友H:
串口1没用到,在Peripheral clock

网友I:
不分频,PC4口就配置

网友J:
用不成普通的I/O口。 是不是我没找到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K:
用于推挽输出,好像关不掉PC4的16Mhz频率输出

网友L(2025-02-05):
看来PC4的输出是受USART1_CK映射的影响了,如果不使用串口1,可能需要在寄存器上禁用这个映射。

网友M:
你可以检查一下SYSCFG_RMPCR1寄存器,确保USART1_CK的映射已经正确配置为PA0,而不是PC4。

网友N:
这个问题好像是硬件设计上的考虑,PC4可能是和USART1的时钟输出有关,除非你明确禁用这个映射。

网友O:
如果不想让PC4输出16MHz频率,可能得通过调整SYSCFG的映射寄存器来关闭USART1_CK的映射。

网友P:
另外,可以检查一下PC4的推挽输出模式配置,确认它是否正确设置为普通的GPIO功能而非串口功能。

网友Q:
应该没有专门的寄存器能直接“关闭”PC4的时钟输出,可能需要改用其他的GPIO或者更改时钟源设置。

网友R:
既然串口1没用到,那就确认一下USART的相关时钟源是否在CLK_PCKENR1中关闭了,有时候这些设置会干扰。

网友S:
如果不使用USART1,也可以尝试在SYSCFG寄存器里清除相应的位,应该能阻止16MHz时钟的输出。

网友T:
你可以考虑将PC4配置为其他功能,或者直接在软件层面禁用该引脚的时钟输出。

网友U:
对于这种特定的硬件行为,手册上的说明不一定能覆盖所有细节,可能需要通过测试和实验找到更合适的配置。

网友V(2025-11-06):
PC4的输出可能是受USART1_CK映射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