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使用CH340容易掉线

楼主(2024-09-11):
问题是这样的,使用CH340作为串口转USB,串口助手是可以检测到串口的,也能连接上,通信也可以,但是经常会掉串口,有时候刚接手一半的数据,串口就没了,或者按下一个按键,串口也会掉。CH340我用的是3.3V供电。

网友A:
可以查看掉线时候,电压是否存在波动,其3.3V是否稳定。另外若是type-c接口建议将CC1和CC2都接5.1K下拉电阻到地。

网友B:
布线的时候CH340尽量离MCU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