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PA IO口输出波形很多毛刺,为什么

楼主(2024-09-11):
(无正文)

楼主:
用 P14 P15模拟的I2C 发送0X00,为什么SDA会出现"半高"电平

网友A:
毛刺是正常的 0.7VCC就识别为高电平 你是不是浮空输出

网友B(2024-10-22):
电源噪声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C:
信号干扰

网友D:
用稳压器试试

网友E:
元器件损坏或老化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电路中没有足够的衰减设备或元件,可能会导致阻尼不足,从而在IO口输出波形上产生毛刺。

网友G:
如果IO口的驱动能力不足,可以考虑增加驱动电路或使用更高驱动能力的IO口。

网友H:
有大佬说可能是电源的问题,那试试用电池供电?只要板子的工作电流不太大,应该可以验证的吧?

网友H:
如果可以的话,检查是不是负载的问题。比如可以去掉负载,只是简单挂上上拉电阻,周期性输出固定的信号,用示波器检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