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 Embedded Builder是否支持J-Link进行调试

楼主(2024-09-11):
本来想试试用GD32 Embedded Builder来开发GD32的,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用J-Link下载调试

网友A:
GD32 Embedded Builder支持J-Link进行调试

网友A:
调试配置步骤
确保J-Link驱动和软件已安装:
确保你的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J-Link的驱动程序和SEGGER的J-Link软件。
连接GD32 MCU与J-Link:
使用适当的连接线将GD32 MCU的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与J-Link调试器连接。这通常涉及连接SWCLK(时钟)、SWDIO(数据)、GND(地)和电源引脚。
打开Embedded Builder并导入项目:
打开Embedded Builder IDE,并导入你想要调试的GD32项目。
配置Debug选项:
在Embedded Builder中,导航到Debug配置页面。这通常可以通过右键点击项目,然后选择“Debug Configurations”或类似的选项来完成。
在Debug配置页面中,切换到“Debugger”选项卡。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J-Link作为调试器。如果J-Link已经正确连接到计算机并且驱动程序已安装,它应该作为可用的调试器选项出现。
设置其他必要的Debug参数:
根据需要,你可能需要设置其他Debug参数,如ELF文件路径、GDLinkServer的exe路径(如果需要的话)等。
开始调试:
配置完成后,点击“Debug”按钮开始调试过程。
Embedded Builder将使用J-Link调试器连接到GD32 MCU,并允许你进行单步执行、断点设置、内存访问等调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配置步骤
确保J-Link驱动和软件已安装:
确保你的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J-Link的驱动程序和SEGGER的J-Link ...

我确认我的电脑已经安装了J-Link的驱动和软件。并且在KEIL等其他环境下,J-Link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在“Debugger”选项卡中并没有出现J-Link的选项。
因为我没有GD-Link所以我的本意是用手头的有的调试器来调试。我现在发现并非必须使用官方的GD-Link,普通的DAP也可以用来调试,但要先连接板子才能扫描到ID,GDB Server要选为Openocd。

网友B:
是不是型号选择的有问题

网友C(2024-12-16):
引用 楼主:
我确认我的电脑已经安装了J-Link的驱动和软件。并且在KEIL等其他环境下,J-Link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在 ...

我也找不到可以切換成 J-LINK 的選項。
又不想準備一堆 XX-LINK

网友D(2025-01-15):
引用 楼主:
我确认我的电脑已经安装了J-Link的驱动和软件。并且在KEIL等其他环境下,J-Link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在 ...

意思是JLINK要连接好目标板上电,才能跳出JLINK选项?这不科学啊?我没有目标板,jlink在KEIL下是可以工作的,但在Embedded Builder没有JLINK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试配置步骤
确保J-Link驱动和软件已安装:
确保你的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J-Link的驱动程序和SEGGER的J-Link ...

請ˋ問大大真的有用 J-LINK 调试過嗎??

文件都有這麼寫,但是就沒看到 j-link 選項
文件版本跟現行軟體版本不符??

网友E: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楼主(2025-02-27):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JLINK要连接好目标板上电,才能跳出JLINK选项?这不科学啊?我没有目标板,jlink在KEIL下是可以工 ...

是普通的DAP-Link可以用,JLINK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ˋ問大大真的有用 J-LINK 调试過嗎??

文件都有這麼寫,但是就沒看到 j-link 選項

看着像是AI的回答!JLINK用不了,如果手头没有GD-Link用普通的DA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