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ota升级包制作流程

楼主(2024-09-11):
各位大佬,我使用的是n32wb031的芯片,使用官方例程的双bank例程ota升级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想把rdtss这个例程ota进去会显示报错。我的操作:把切换为ota的工程编译后生成的app1和app2的bin文件进行打包

网友A:
使用的是n32wb031的芯片,使用官方例程的双bank例程ota升级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n32wb031的芯片,使用官方例程的双bank例程ota升级是可以的

官方例程的双bank例程我这边也可以,我想把自己写的程序ota升级进去,不知道什么流程,怎么制作升级包

网友B:
如果比较麻烦的话,芯片设计上能不能简化这种OTS升级,让升级变得容易些。比如发送升级包后自动执行升级,而不需要更多复杂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比较麻烦的话,芯片设计上能不能简化这种OTS升级,让升级变得容易些。比如发送升级包后自动执行升级, ...

他这个确实是发送升级包后自动执行升级的,只是我不清楚他这个升级包的详细制作流程导致报错

网友C(2025-06-18):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
增加一个按键,作为OTA升级标记,
开机时,检测这个按键是否被按下,如果是按下了,在初始化时,把rdtss相关的服务都禁止,这样就能正常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