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在DAVE中构建和添加静态库

楼主(2024-09-11):
在DAVE中,可以构建自定义的静态库并将其添加到其他工程中。主要分为构建库的部分和添加库的部分,可参考下面的步骤进行配置。

1. 构建静态库
  • 首先,新建一个ARM-GCC library的工程。

  • 创建完成之后添加.c文件将函数进行定义,并编译这个工程,这时候libXMC4800ServoMotor.a文件将会出现在这个工程的Debug文件夹下面。这里就完成的静态库的构建。

2. 添加静态库
  • 回来我们想要添加静态库的工程中,在main.c中添加相关的定义及函数调用。

  • 到Properties中修改相关的配置,添加对应的PATH。

  • 在Directories这里我也会添加对应的路径。

注意:
我上面添加的两个路径是对应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是直接链接到刚刚编译好的工程的Debug文件夹,因为这两个工程都在一个workspace下,能够链接到另一个工程的目录。
另一种方法是将生成的.a文件直接复制到新工程的目录下,也就是对应图中的ProbeScope文件夹。

两种方法都可行,选其一即可。

  • 完成之后就能正常编译了。

网友A:
添加过程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B:
非常感谢,建立静态库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C:
非常详细的静态库建立过程

网友D:
DAVE中构建和添加静态库非常实用

网友E:
在DAVE中构建和添加静态库非常实用方便

网友F:
主要分为构建库的部分和添加库的部分

网友G(2024-10-31):
谢谢楼主的分享,添加的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麻烦

网友H(2024-12-02):
非常实用!

网友G:
显示开发中,使用静态库的多吗?是不是工程很大,需要分组开发的时候,才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示开发中,使用静态库的多吗?是不是工程很大,需要分组开发的时候,才会考虑? ...

具体会根据项目来,有一些使用静态库有助于代码的管理以及整个开发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