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STM32的烟雾传感器

楼主(2024-09-11):
烟雾传感器是一种常见的气体传感器,用于检测空气中的烟雾浓度。在STM32中,可以通过使用GPIO口和ADC(模拟数字转换器)来连接和读取烟雾传感器。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开发板和烟雾传感器进行烟雾检测,并提供相关的代码案例。

第1节:硬件准备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以下硬件设备:

STM32开发板(例如STM32F407VGT6)
烟雾传感器模块(例如MQ-2)
杜邦线若干
板上LED
将烟雾传感器模块连接到STM32开发板。连接如下:

将传感器的VCC引脚连接到STM32的3.3V引脚
将传感器的GND引脚连接到STM32的地引脚
将传感器的DO引脚连接到STM32的GPIO口(例如PB0)
可选:将传感器的AO引脚连接到STM32的ADC引脚(例如PA0)
连接完成后,我们可以开始编写代码。

第2节:代码编写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adc.h"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ADC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84Cycles);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初始化LED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 读取烟雾传感器的数字量
        uint16_t smoke_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 输出烟雾传感器的数字量到LED
        if (smoke_value)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 读取烟雾传感器的模拟量(可选)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
        uint16_t analog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等待一段时间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
    }
}

以上代码实现了烟雾传感器的读取和LED的控制。主要步骤如下:

初始化GPIO和ADC的配置。
循环读取烟雾传感器的数字量,并根据读取的值控制LED的亮灭。
可选:读取烟雾传感器的模拟量并进行相应处理。
等待一段时间后重复执行。
使用上述代码,我们可以实现烟雾传感器的实时检测和显示。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调整代码和硬件连接方式。

第3节:总结 本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和烟雾传感器进行烟雾检测,并提供了相关的代码案例。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烟雾传感器,并在实际项目中应用。

当然,除了烟雾传感器外,STM32还支持多种其他传感器,如温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等。通过学习STM32的相关知识,我们可以更好地开发和应用各种传感器,从而实现更多功能和应用场景。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2113001

网友A:
烟雾传感器确实是非常不错的案例分享

网友B:
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开发板和烟雾传感器进行烟雾检测

网友C:
可以通过使用GPIO口和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