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出行] 求助大佬们哪 为啥电机带上负载后转矩根本没有劲儿

楼主(2024-09-11):
求助大佬们,我把电机带的轮子捏住(模仿带负载)。电机更本起不来,直接就失去步了,下面是波形图:

没用手按电机时的波形如下:

请问我应该如何才能增加电机的转矩呢(加大电流已经设置到了3.5A,原例程是1A或者0.5A。)目前是电流闭环状态抓取的波形。程序留在附件

里面是目前调节后的参数

网友A:
1.首先确认空载能转起来,闭环调速正常,确保基本逻辑没问题
2.使用的是哪个方案,如果是新平台加大启动,id和iq
3.用上位机看看是强拖抖,还是已经切到闭环后抖
4.电流环速度环kpki加强,pll的也调整一下

收到。 1.目前空转没有任何问题,转速测量发现能到这个电机的最高速。 2.这个代码不是新平台的,目前用的是官网给的那个无感08的教程。 3.两个都有一点点抖动 4.电流环还在调整,但是效果目前来看并不好(我现在接着在调试调试去) 最后谢谢江南大佬的指导

网友B:
看看每次都运行在开环电流强拖的状态,用手堵住,在松开能不能堵死

目前带负载已经比起以前好多了,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失步
@想买车车 :用Q轴电流强拖试试,以及切入闭环以后能堵死吗
开环强脱状态下开手一松开,他就继续往前走,不松手他就一卡一卡的

网友C:
回复测试一下发现的现象,也可以认为是水贴一下哈

网友D:
电机不是启动的时候PWM不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测试一下发现的现象,也可以认为是水贴一下哈

不是水贴,是真的。现在转矩变大了。我按照指导改变了这个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定位电流,然后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是启动的时候PWM不一样的吗

这个我不知应该怎么回你,自己学得比较浅薄

楼主:
经过大佬们的定向扶贫(特别感谢江南大佬和其他给予技术指点的大佬们、甲方技术交流群大佬们的指导、B站和学园中的视频),目前电机带负载可以运动起来了。修改后的程序如附件所示。
最后贴上目前的波形图:

楼主:
功率环跑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奇怪,明明限制功率为30W但是我居然会在直流源上看见功率到了100W+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率环跑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奇怪,明明限制功率为30W但是我居然会在直流源上看见功率到了100W+ ...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就算功率波动也不会跳到这麽大,而且一般没有特别需求,不用功率环去跑,速度环闭环就可以了。你可以改变功率给定值看看这个现象还有没有

网友F:
电流小了,采样电阻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