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读flash的问题!

楼主(2024-09-12):
如图,读460没有问题,如果把数组改成461就会出现硬件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u8 buf[460];

        di();FLASH_BYPASS();ei();M0P_FLASH->CR_f.OP=0;                //读

        for(i=0;i<460;i++)
        {
                buf[i]=flash_read_byte(adr+i);
        }

网友A:
什么硬件错误?读取FLASH都是随便读的。正使用着W25Q512,512Mbit,64MB的FALSH,一读就是几K字节。

网友B:
出现硬件错误??
提示啥

网友C:
是不是超出了读取的最大字节数,访问了没有定义的变量区域

网友D:
内部FLASH吗?你这问题说的不清楚

网友E:
什么单片机阿?是不是内存不够了?还是指针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