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36关于读flash的问题!

楼主(2024-09-12):
u8 buf[460];

        di();FLASH_BYPASS();ei();M0P_FLASH->CR_f.OP=0;                //读

        for(i=0;i<460;i++)
        {
                buf=flash_read_byte(adr+i);
        }

读460没有问题,如果把数组改成461就会出现硬件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解决了,堆栈设小了。

网友A(2024-10-22):
还以为是闪存地址越界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堆栈设置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