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FLASH中的代码是如何得到运行的呢?比如PC指针是在哪里由谁设置的?

楼主(2024-09-12):
以ARM为例:

ARM-cortex-M3/4的单片机(比如STM32 等):该类单片机的代码在nor flash中,cortex内核可以直接运行,不需要将代码加载到ram中运行。

ARM-cortex-A系列的SOC(比如Exynos4412):该类SOC更加复杂,通常有内存管理单元(MMU),代码存储在nand flash中,程序运行时,需要先将代码加载到ram中运行,该类SOC的启动环节包含了加载程序。就像Windows操作系统存储在硬盘中,开机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代码会加载到内存条(RAM)中。

PC指针:无论什么单片机或者SOC,都有一个PC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保存了下一条待取指令的地址。正常情况下自动加“4”,遇到分支跳转的时候,由跳转指令设置值。那么指针是什么?指针是一个变量的地址,在含有操作系统(比如Linux、Windows)即硬件层面含有内存管理单元(MMU)的情况下,指针是虚拟地址,不含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是物理地址,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经过MMU转换。

网友A:
无论什么单片机或者SOC,都有一个PC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保存了下一条待取指令的地址

网友B:
指针是虚拟地址,不含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是物理地址

网友C:
指针是虚拟地址,不含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是物理地址,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经过MMU转换

网友D:
指针其实就是地址的指向过程

网友E:
PC指针寄存器保存了下一条待取指令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