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CU代码需要搬到RAM中才能运行吗?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不妥吗?

楼主(2024-09-12):
大部分单片机的代码直接在nor flash中运行,少部分需要加载到ram中。
nor flash可以直接寻址一个字节,可以找到一个指令的具体地址,因此可以直接运行。
nand flash 的存储单元是块,不能对指令直接寻址,因此不能直接运行其中的代码。
因此保存在nand flash中的程序不加载到ram中运行不了。即你的硬盘中的Windows不加载到内存条中,运行不起来。

网友A:
nor flash可以直接寻址一个字节,可以找到一个指令的具体地址,因此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B:
保存在nand flash中的程序不加载到ram中运行不了

网友C:
大部分单片机的代码直接在nor flash中运行,大大提高MCU稳定以及执行效率

网友D:
MCU代码需要搬到RAM中才能运行

网友E:
其实原理是不是都是寻址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