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如何使用 SAM L10 的 CCL 和 TC 外设,结合 DMA,实现一个低功耗红外编码

楼主(2024-09-12):
#技术资源#
SAML10是一款低功耗32位MCU,为了生成调制的红外信号,使用了可配置逻辑模块(CCL)和定时器计数器(TC)。其中,TC0负责生成红外信号的载波频率,TC1则用于调制信号的生成。CCL的真值表被设置为0x1,对应于NOR逻辑功能。通过调整TC1的比较值,可以实现占空比的变化。为使TC1的比较值和周期动态更新,采用了DMA(直接内存访问),其中两个DMA通道分别将内存中预设的数组数据传输到TC1的寄存器中。这样,系统可以在睡眠模式下自动更新TC1的比较值,而无需唤醒CPU执行相关操作。通过MCC Harmony工具进行配置,极大简化了编写代码过程。
TC0负责生成固定的载波频率

TC1用作调制信号

使用 DMA 来自动更新 TC1 的周期和比较值,动态改变红外信号的调制周期和占空比

为了确保调制信号与载波频率同步,TC1 会在 TC0 产生的溢出事件时递增,所以采用的事件系统EVENT。

CCL的配置,TC0和TC1作为输入,波形通过CCL输出

通过以上配置,生成工程文件,以下是main.c 文件,添加了DMA传输配置及TC1调制波的参数,工作在Standby模式。
最后输出的波形

以上快速配置 SAML10外设 CCL、TC ,结合 DMA和事件,实现一个低功耗编码发送器。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网友A:
MCC Harmony工具很好用啊

网友B:
这就算是可视化配置工具了啊,直接能生成代码了啊

网友C:
不错啊,感觉这个MCC的软件很好用啊

楼主:
MCC包含MCC Melody、MCC Classic和MPLAB Harmony,为嵌入式软件开发提供可视化配置和外设驱动程序。

网友D:
CCL是什么外设

楼主:
CCL(Configurable Custom Logic,可配置自定义逻辑),可通过硬件配置简单的逻辑运算电路,CCL允许用户通过配置查找表(LUT, Look-Up Table)实现简单的组合逻辑功能,如与门、或门、非门等。

网友E:
这配置就这么简单?

楼主:
确实,还有一个引角配置,clock可根据实际配置

网友F:
红外编码是不是可以用串口的哪个IR外设呢?

楼主:
你可以使用串口的 IRDA 模式来发送和接收红外编码信号。

网友G:
这种红外编码是接红外的接收头了吧

网友H:
看这配置好简单啊,而且好像都不用自己添加代码,底层就搞好了

网友I:
我之前也用过MCC,但是当时资料不是很多,很多控件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网友J:
DMA真的是好用,而且可以让数据快速传递

网友K:
这种调制参数是从哪儿获取?是编码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调制参数是从哪儿获取?是编码手册吗?

取决于你想得到什么样的波形,TC0可以调节载波频率,TC1可以调节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J:
DMA真的是好用,而且可以让数据快速传递

是的,还不需要占用CPU

网友L:
看这种发送器确实很好玩啊,一般是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这种发送器确实很好玩啊,一般是应用在什么场合?

光通信系统中,用来进行短距离的非可见光数据传输,调制波在通信、信号处理和电子工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主要用于将信号嵌入到载波上,以便在更远距离上有效传输或用于其他特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