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程序代码的优化

楼主(2024-09-12):
1、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应熟悉算法语言。将比较慢的顺序查找法用较快的二分查找法或乱序查找法代替,插入排序或冒泡排序法用快速排序、合并排序或根排序代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程序执行的效率。

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也很重要,比如在一堆随机存放的数据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比使用链表要快得多。数组与指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指针比较灵活简洁,而数组则比较直观,容易理解。对于大部分分的编译器,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执行效率更高。

但是在Keil 中则相反,使用数组比使用的指针生成的代码更短。

2、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 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3、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 及a+=1 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 或a=a-1之类的指令,有很多C 编译器都会生成2~3个字节的指令。

4、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如下:

(1)求余运算

  1. a=a%8;

可以改为:
  1. a=a&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 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平方运算

  1. a=pow(a,2.0);

可以改为:
  1. a=a*a;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 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在自带硬件乘法器的AVR 单片机中,如ATMega163 中,乘法运算只需2 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即使是在没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AVR单片机中,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如果是求3 次方,如:

  1. a=pow(a,3.0);

更改为:
  1. a=a*a*a;

则效率的改善更明显。

(3)用移位实现乘除法运算

a=a*4;
b=b/4;
可以改为:
a=a<<2;
b=b>>2;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在ICCAVR 中,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

  1. a=a*9

可以改为:
  1. a=(a<<3)+a

5、循环

(1)循环语对于一些不需要循环变量参加运算的任务可以把它们放到循环外面,这里的任务包括表达式、函数的调用、指针运算、数组访问等,应该将没有必要执行多次的操作全部集合在一起,放到一个init 的初始化程序中进行。

(2)延时函数 通常使用的延时函数均采用自加的形式: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
将其改为自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0;i>0;i--)
; }

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 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1~3 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 均有为0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在使用while 循环时也一样,使用自减指令控制循环会比使用自加指令控制循环生成的代码更少1~3 个字母。

但是在循环中有通过循环变量“i”读写数组的指令时,使用预减循环时有可能使数组超界,要引起注意。

(3)while 循环和do…while 循环 用while 循环时有以下两种循环形式:

unsigned int i;
i=0;
while (i<1000)
{
i++; //用户程序
}
或:
unsigned int i;
i=1000;
do
{
i--; //用户程序
}
while (i>0);

在这两种循环中,使用do…while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循环。

6、查表 在程序中一般不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如浮点数的乘除及开方等,以及一些复杂的数学模型的插补运算,对这些即消耗时间又消费资源的运算,应尽量使用查表的方式,并且将数据表置于程序存储区。如果直接生成所需的表比较困难,也尽量在启动时先计算,然后在数据存储器中生成所需的表,后面在程序运行直接查表就可以了,减少了程序执行过程中重复计算的工作量。

7、其它 比如使用在线汇编及将字符串和一些常量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均有利于优化。

网友A(2024-10-16):
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