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个实用的单片机软件框架

楼主(2024-09-12):
1、介绍
一种无OS的MCU实用软件框架,包括任务轮询管理,命令管理器、低功耗管理、环形缓冲区等实用模块。系统中广泛利用自定义段技术减少各个模块间的耦合关系,大大提供程序的可维护性。

2、主要功能
支持模块自动化管理,并提供不同优先等级初始化声明接口。
支持任务轮询管理,通过简单的宏声明即可实现,不需要复杂的声明调用。
支持低功耗管理,休眠与唤醒通知。
支持命令行解析,命令注册与执行。
blink设备支持,统一管理LED、震动马达、蜂鸣器
3、使用说明

完整的代码可以参考工程文件,系统开发平台如下:

MCU:STM32F401RET6

IDE:IAR 7.4或者Keil MDK 4.72A

任务初始化及任务轮询管理(module)
使用此模块前需要系统提供滴答定时器,用于驱动任务轮询作业。(参考platform.c)

//定时器中断(提供系统滴答)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ick_increase(SYS_TICK_INTERVAL); //增加系统节拍
}
注册初始化入口及任务(参考自key_task.c)

static void key_init(void)
{
    /*do something*/
}

static void key_scan(void)
{
    /*do something*/
}

module_init("key", key_init);              //注册按键初始化接口
driver_register("key", key_scan, 20);      //注册按键任务(20ms轮询1次)

命令管理器(cli)

适用于在线调试、参数配置等(参考使用cli_task.c),用户可以通过串口输出命令行控制设备行为、查询设备状态等功能。

命令格式
cli支持的命令行格式如下:

  1. <cmd name> < param1> < param2> < paramn>  < \r\n > <cmd name> ,< param1>, < param2>, < paramn>,  < \r\n >

每行命令包含一个命令名称+命令参数(可选),命令名称及参数可以通过空格或者','进行分隔。

系统默认命令

cli系统自带了2条默认命令,分别是"?"与"help"命令,输入他们可以列出当前系统包含的命令列表,如下所示:

?         - alias for 'help'
help      - list all command.
pm        - Low power control command
reset     - reset system
sysinfo   - show system infomation.

适配命令管理器

完整的例子可以参考cli_task.c.

static cli_obj_t cli;                               /*命令管理器对象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命令行任务初始化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static void cli_task_init(void)
{
    cli_port_t p = {tty.write, tty.read};           /*读写接口 */

    cli_init(&cli, &p);                             /*初始化命令行对象 */

    cli_enable(&cli);

    cli_exec_cmd(&cli,"sysinfo");                   /*显示系统信息*/
}

/*
* @brief       命令行任务处理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cli_task_process(void)
{
    cli_process(&cli);
}

module_init("cli", cli_task_init);
task_register("cli", cli_task_process, 10);          /*注册命令行任务*/

楼主:
命令注册

以复位命令为例(参考cmd_devinfo.c):

#include "cli.h"
//...
/*
* @brief       复位命令
*/
int do_cmd_reset(struct cli_obj *o, int argc, char *argv[])
{
    NVIC_SystemReset();
    return 0;
}cmd_register("reset",do_cmd_reset, "reset system");

低功耗管理器(pm)

控制间歇运行,降低系统功耗。其基本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轮询系统中各个模块是否可以允许系统进入低功耗。实际上这是一种判决机制,所有模块都具有有票否决权,即只要有一个模块不允许休眠,那么系统就不会进入休眠状态。pm模块在休眠前会统计出各个模块会返回最小允许休眠时长,并以最小休眠时长为单位进行休眠。

如何适配

使用前需要通过pm_init进行初始化适配,并提供当前系统允许的最大休眠时间,进入休眠的函数接口,基本的接口定义如下:

/*低功耗适配器 ---------------------------------------------------------*/
typedef struct {
    /**
     * @brief    系统最大休眠时长(ms)
     */
    unsigned int max_sleep_time;
    /**
     * @brief     进入休眠状态
     * @param[in] time - 期待休眠时长(ms)
     * @retval    实际休眠时长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休眠之后需要考虑两件事情,1个是需要定时起来给喂看门狗,否则会在休眠
     *            期间发送重启.另外一件事情是需要补偿休眠时间给系统滴答时钟,否则会
     *            造成时间不准。
     */
    unsigned int (*goto_sleep)(unsigned int time);
}pm_adapter_t;
void pm_init(const pm_adapter_t *adt);

void pm_enable(void);

void pm_disable(void);

void pm_process(void);

完成的使用例子可以参考platform-lowpower.c,默认情况下是禁用低功耗功能的,读者可以去除工程中原来不带低功耗版本的platform.c,并加入platform-lowpower.c文件进行编译即可使用。

楼主:
注册低功耗设备

以按键扫描为例,正常情况下,如果按键没有按下,那么系统休眠可以进入休眠状态,对按键功能是没有影响的。如果按键按下时,那么系统需要定时唤醒并轮询按键任务。

所以在一个低功耗系统下,为了不影响按键实时性需要处理好两个事情:

系统休眠状态下,如果有按键按下,那系统系统应立即唤醒,以便处理接下来的扫描工作。
如果按键按下时,系统可以进入休眠,但需要定时唤醒起来轮询按键任务。
对于第一种情况,将按键配置为边沿中断唤醒即可,以STM32F4为例(参考key_task.c),它支持外部中断唤醒功能。

/*
* @brief       按键 io初始化
*              PC0 -> key;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key_io_init(void)
{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conf(GPIOC, GPIO_Mode_IN, GPIO_PuPd_UP, GPIO_Pin_0);

    //低功耗模式下,为了能够检测到按键,配置为中断唤醒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0);
    exti_conf(EXTI_Line0, EXTI_Trigger_Falling, ENABLE);
    nvic_conf(EXTI0_IRQn, 0x0F, 0x0F);

    key_create(&key, readkey, key_event);            /*创建按键*/
}

对于第二种情况,可以通过pm_dev_register来处理,当系统请求休眠时,如果此时按键按下,则返回下次唤醒时间即可,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参考key_task.c
#include "pm.h"
/*
* @brief    休眠通知
*/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sleep_notify(void)
{
    return key_busy(&key) || readkey() ? 20 : 0;    /* 非空闲时20ms要唤醒1次*/
} pm_dev_register("key", NULL, key_sleep_notify, NULL);

blink模块

具有闪烁特性(led, motor, buzzer)的设备(led, motor, buzzer)管理

使用步骤:

需要系统提供滴答时钟,blick.c中是通过get_tick()接口获取,依赖module模块
需要在任务中定时进行轮询
或者通过"module"模块的任务注册来实现

  1. task_register("blink", blink_dev_process, 50);  //50ms轮询1次

楼主:
LED驱动

blink_dev_t led;                             //定义led设备

/*
*@brief     红色LED控制(GPIOA.8)
*@param[in] on - 亮灭控制
*/
static void led_ctrl(int on)
{
    if (on)
        GPIOA->ODR |= (1 << 8);
    else
        GPIOA->ODR &= ~(1 << 8);
}

/*
*@brief     led初始化程序
*/
void led_init(void)
{
    led_io_init(void);                  //led io初始化
    blink_dev_create(&led, led_ctrl);   //创建led设备

    blink_dev_ctrl(&led, 50, 100, 0);   //快闪(50ms亮, 100ms灭)
}

按键管理模块

类似blink模块,使用之前有两个注意事项:

需要系统提供滴答时钟,key.c中是通过get_tick()接口获取,依赖module模块
需要在任务中定时进行轮询
key_t key;                             //定义按键管理器

/*
*@brief     按键事件
*@param[in] type     - 按键类型(KEY_PRESS, KEY_LONG_DOWN, KEY_LONG_UP)
*@param[in] duration - 长按持续时间
*/
void key_event(int type, unsigned int duration)
{
if (type == KEY_PRESS) {                //短按

} else if (type == KEY_LONG_DOWN) {     //长按

}
}

//读取键值(假设按键输出口为STM32 MCU PA8)
int read_key(void)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 == Bit_RESET;
}

/*
*@brief     按键初始化
*/
void key_init(void)
{
    //打开GPIO 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配置成输入模式
    gpio_conf(GPIOA, GPIO_Mode_IN, GPIO_PuPd_NOPULL, GPIO_Pin_8);
    //创建1个按键
    key_create(&key, read_key, key_event);
}

网友A:
框架提供了一种机制来自动初始化和销毁模块,模块可以通过声明自己的初始化和反初始化函数来参与这个过程。

网友B:
将不同模块的数据和代码放置到特定的内存段中,从而减少模块间的直接依赖。

网友C: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可以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中断,以降低功耗。在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时,可以重新初始化需要的外设和中断。

网友D:
为了提高能效,框架支持低功耗模式的管理。它可以处理MCU的休眠和唤醒通知,确保在不活动期间系统能够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E:
如果系统中有多个任务同时访问环形缓冲区,需要考虑多线程安全问题。可以使用互斥锁或者原子操作来保护环形缓冲区的读写操作,以避免数据竞争和不一致性。

网友F:
设计一个命令解析函数,该函数接收用户输入的命令字符串,并在命令列表中查找对应的命令处理函数。如果找到匹配的命令,就调用该命令处理函数进行处理。

网友G:
设计一种机制,让各个模块可以自动注册到系统中。例如,可以在每个模块的源文件中定义一个初始化函数,该函数在模块被编译时自动执行,将模块注册到系统中。这样可以减少手动注册模块的工作量,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

网友H:
利用自定义段技术,将各个模块的代码和数据分别存储在不同的内存段中,减少模块间的耦合关系。例如,可以将任务轮询管理模块的代码存储在一个特定的段中,将命令管理器模块的代码存储在另一个段中。

网友I:
任务轮询管理是框架的核心功能之一。它允许开发者通过简单的宏声明来创建和管理任务,而无需复杂的设置和调用。这种机制简化了多任务处理,使得资源有限的MCU也能高效地执行多个任务。

网友J:
将软件框架划分为多个独立的模块,如任务轮询管理模块、命令管理器模块、低功耗管理模块、环形缓冲区模块等。每个模块负责特定的功能,通过接口与其他模块进行交互。

网友K:
使用此模块前需要系统提供滴答定时器,用于驱动任务轮询作业

网友L:
支持任务轮询管理,通过简单的宏声明即可实现

网友M:
设计一种机制,让其他模块可以在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和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时得到通知。例如,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或者事件标志来实现通知机制。其他模块可以注册回调函数,以便在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或唤醒时执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N:
这种无OS的MCU实用软件框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具集,以支持开发者在不依赖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开发高效、可维护的MCU应用程序。

网友O:
框架包含一个命令行解析器,允许用户通过命令行输入来控制和查询系统状态。命令可以被注册和执行,提供了一种与系统交互的方式。

网友P:
为每个模块设计清晰的接口,使得其他模块可以通过这些接口来访问该模块的功能。接口应该尽量简单明了,避免复杂的调用关系。例如,任务轮询管理模块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的宏声明接口,让其他模块可以方便地注册任务并进行轮询。

网友H:
环形缓冲区用于高效地存储和检索数据,适用于串行通信、传感器数据采集等场景。

网友Q:
环形缓冲区是一种高效的数据存储结构,它允许数据在固定大小的缓冲区内循环存储,避免了频繁的内存分配和释放操作。这种机制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尤其是在处理大量实时数据时。

网友R:
考虑到无OS环境,优化任务轮询和命令处理性能。

网友S:
合理组织代码,确保每个模块的独立性。

网友T:
接口的设计应该考虑到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以便在未来需要添加新功能时能够轻松地进行扩展。

网友U:
框架内部维护一个任务列表,按照它们的优先级和声明的周期进行轮询执行。

网友C:
框架可以根据当前的任务状态和优先级,决定何时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及何时唤醒以执行重要任务。

网友R:
任务注册时,将任务函数和优先级信息存储在一个任务列表中。

网友V:
环形缓冲区是一种常用的数据结构,用于在内存中高效地存储和传输数据。在无OS的MCU实用软件框架中,环形缓冲区可以用于串口通信、数据采集等多种场景。

网友W:
设计一个任务轮询函数,该函数按照任务的优先级顺序依次调用任务函数。可以使用一个循环来遍历任务列表,根据任务的优先级进行排序,然后依次调用任务函数。

网友X:
通过简单的宏声明即可实现

网友Y:
非常不错的高效程序框架

网友Z:
框架提供了一种机制,允许开发者通过简单的宏定义来声明和管理任务。这些任务可以在主循环中按顺序轮询执行,从而实现对不同功能模块的调度。

网友AA:
框架内部维护一个任务列表,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声明的周期轮询任务的执行。

网友AB:
用自定义段技术减少各个模块间的耦合关系

网友AC:
在使用此模块之前,系统需要一个滴答计时器来驱动任务轮询作业

网友L:
大大提供程序的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