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楼主(2024-09-12):
今日登录论坛,发现了论坛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感觉很是神奇,不知其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其触发了什么禁制导致,具体现象和步骤如下所示:
1.随便找一篇帖子,点开之后去看看帖子的具体内容
2.对帖子发表回复或者评论
3.再次去点开帖子的连接去阅读帖子内容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正常,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请跟随接下来的步骤进行测试
4.在PC端打开
帖子的链接已经打不开了
9.再次从帖子的入口处点开帖子,帖子链接亦然能够打开,没有提示“网站已被举报不安全”的提示了
10.再次通过7的步骤还是有提示@21小跑堂 @21ic小管家 测试时间 2024.09.12-14

@dirtwillfly :发布新帖子的时候,不使用高级功能就没有,使用高级功能才会出现问题
发布新帖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21小跑堂 :直接查看帖子没事,不能评论、不能回复、不能从其他渠道点击进入
已反馈给技术人员

楼主:
发表新帖子,然后点击高级模式时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还有其他的情况也会出现相同的现象,应该是触发了相同的禁制

网友A:
有个选项啊,你选择报告此站点安全,然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网友A:
点这里,报告为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选项啊,你选择报告此站点安全,然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同一篇帖子,使用相同的浏览器,通过不同的方式打开帖子,有的打开会报“此网站已被人举报不安全”,而有的打开就不报安全问题,初步判断是链接跳转机制除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篇帖子,使用相同的浏览器,通过不同的方式打开帖子,有的打开会报“此网站已被人举报不安全”,而有 ...

EDGE 会报安全问题,谷歌浏览器没问题。用谷歌浏览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GE 会报安全问题,谷歌浏览器没问题。用谷歌浏览器吧。

EDGE 也可以不报安全问题滴

网友B:
我最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回复的时候也经常提升出错。但实际回复成功了

网友C:
有时候总会出现乱码,刷新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回复的时候也经常提升出错。但实际回复成功了 ...

是的,我也经常性的发现这个状况,应该是在代码中引入了某些BUG,但是小哥还没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总会出现乱码,刷新一下就好了

不行就多刷新几下,总会成功的,我通过这个帖子的回复发现了一个解决的方向,相信小泡汤他们也会发现并解决的

楼主:
感觉程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关键词太多引起的吧

网友E:
网络问题多多,已是司空见惯

网友F:
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账号登录了,会不定时出现退出了登录,需要重新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报告安全好多次,后改为夸克浏览器

程序适配的问题的原因可能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账号登录了,会不定时出现退出了登录,需要重新登录。 ...

这个我没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