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科瑞DTSD1352电能表使用操作

楼主(2024-09-12):
一、三相三线接线说明

1、电压接线:三相三线时,UA、UB、UC分别接A、B、C三相电压,N接B相电压;电压线用1.5平方的BVR多芯硬线,火线到表之间均需加装5A保险丝。2、电流接线:三相三线时,互感器一次电流从P1面流向P2面;二次电流分别对应A相互感器的输出S1接Ia*端,S2接Ia端,C相互感器S1接Ic*端,S2接Ic端,电流线使用2.5平方的BVR多芯硬线。

3、通讯端子:RS485(A+、B-)A接21号口,B接22号口,要使用RVSP2*1.0。

平方的多芯双绞线屏蔽软线,仪表的上通讯线建议使用冷压头压好然后再接入仪表,防止通讯线飞丝短路,影响整个通讯回路。安科瑞叶西平18-70=61-60-0=15

4、务必按照说明接线,错接将导致计量不准。仪表侧面标签均有接线简图。

三相三线接线

二、三相四线接线说明

1、电压接线:UA、UB、UC分别接A、B、C三相电压,N接零线;电压线用1.5平方的 BVR 多芯硬线,火线到表之间均需加装 5A 保险丝如右图。

2、电流接线:互感器一次电流从P1面流向P2面;二次电流分别对应A相互感器的输出 S1接 Ia*端,S2接 Ia端,B相互感器 S1接 Ib*端,S2接 Ib端,C相互感器 S1接Ic*端,S2接Ic端,电流线使用 2.5平方的 BVR 多芯硬线。3、通讯端子:RS485(A+、B-)A接21号口,B接22号口,要使用 RVSP2*1.0平方的多芯双绞线屏蔽软线,仪表的上通讯线建议使用冷压头压好然后再接入仪表,防止通讯线飞丝短路,影响整个通讯回路

4、务必按照说明接线,错接将导致计量不准。仪表侧面标签均有接线简图。

三相四线接线

三、使用说明

1、电压显示

电压界面的A相电压显示是接线端子处 UA和N之间的电压差,B相电压显示是接线端子处 UB和N之间的电压差,C相电压显示是接线端子处UC和N之间的电压差。

3、电流显示

电流界面显示是端子Ia*和Ia的电流乘以互感器的变比即A相电流。端子Ib*和b的电流乘以互感器的变比即B相电流,端子Ic*和Ic的电流乘以互感器的变比即C相电流。

4、功率显示

瞬时功率 P=PA+PB+PC =UAIACOS ФA+ UBIBCOS фB +UCICCOS фC-3UPIPCOS ф

举例对于 400V系统P=3x220xIxCOS中(0.98)≈1/2I(平均电流)

如果线路电流中平均电流29.7A,功率大概等于19.35kW

如图所示;低压系统国内一般是电压220V,现场电压一般偏高到230V,如果仪表功率显示大概大于或者等于1/2的平均电流值,基本上接线正常。

四、接线错误现象

1、A相电流进出线接反

如图所示,这个图片是A相电流进出线接反,导致A相分相功率为负。B相和C相分相功率正常,三相相互叠加后只有正常值的1/3。所以计量偏低。

2、三相电流进出线全部接反

如图所示;电流进出接反之后功率大小是正常的,只是功率显示为负,电能走在反相电能界面里面。

3、A和B两相电压线接反

如图所示,电压和电流的角度为20度,电压得A和B相接错,就是二次的A相电压接到仪表表B相电压位置处,二次的B相电压接到仪表A相电压位置处.A和B的分项功率不对,只有C相有功功率显示正常,总有功功率接近为零,仪表电能不计量。

四、通讯说明

①DTSD1352 通信口上增加了保护元件,即使通信口上接入 220V 高压也不会烧毁通信口,从这款仪表投入市场之后还,没有反馈过通信烧毁的现象。大家能看到的是这个热敏电阻。

②正常仪表通讯口A和B之间电压为 DC4.7V,如果电压低于 DC4.7V可能是通讯内部的 10欧姆电阻烧坏,引起通讯口带负载能力偏低,仪表通讯不上。

③通讯接线必须是手拉手,不能星型解法,不然会导致通讯丢包,并且通讯线使用屏蔽双绞线,线路建议不要超过 300米,通信线路走弱电槽,要和强电分开。

④通讯端口有 DC4.7V,但通讯不上或者不稳定可以在电表首段或者末端拼一个120欧姆通讯终端电阻增加通讯能力。

五、电能不准问题排查

1、核电压相序

①选万用表的量程 1000V 电压档

②万用表的表笔一只直接搭在A相母排上,另一只表笔搭在仪表 A 相电压接线端子上。若万用表上显示电压为零,表示接线正确。若为380V,表示接入1号接线端子的不是A相电压,用相同的方法核B,C相电压。

2,核电流相序

在仪表有电流显示的情况下,用短接线,短接A相互感器的输出端S1S2,看仪表的A相电流显示是否会变小。若变小说明接的是A相电流。若无变化,或者其他两排显示上有变小,说明电流线接错。

如果现场带变频器电流互感器必须套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否则功率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