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OP07运算放大器反馈电阻疑问

楼主(2024-09-12):
使用OP07搭建的加法运算电路,反馈电阻为10K的时候,输出就会出现20mV的误差,反馈电阻1K就好了,有个同事说是反馈电阻的电流有个范围,还请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有调零引脚,你可以调调试试。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厂家的芯片,TI的OP07在手册里典型电路里反馈电阻就用的10k,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有调零引脚,你可以调调试试。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厂家的芯片,TI的OP07在手册里典型电路里反馈电阻 ...

谢谢坛友的指点,我等有时间仔细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