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好用的驱动ST7789液晶屏的库和示例

楼主(2024-09-12):
买了个彩色屏幕,驱动器是ST7789的,没找到好用的库,谁有,分享一下。

网友A(2024-10-23):
直接找卖家不就好了吗

网友B:
网上有很多相关例程的,但是不一定适配你的屏幕的

网友C:
建议还是先去找屏幕厂家,要一份驱动,保证屏幕能正常亮

网友D:
你这种好用的库指的是什么?是arduino吗

网友E:
这屏驱动的话网上有很多的啊

网友F:
你的屏幕是哪款?分辨率是多少?这都要知道的

网友G:
你都是买的了,不如直接找厂家要一份呢

网友H:
我的库也不一定适合你,其实你应该自己找屏幕手册,自己来一份

网友I:
建议还是直接自己写吧,不费劲,而且还能封装成库比较好用

网友J:
那就再找找呗,一般去GitHub或者码云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