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ST7789的库,谁有好用的分享一下

楼主(2024-09-12):
买了一块ST7789驱动的彩色液晶屏,谁有驱动程序,分享一下。网上找的不是特别好用。

网友A(2024-11-04):
网上不是有很多关于ST7789的显示屏驱动吗

网友B:
这种建议还是找卖屏的来弄,比较OK

网友C:
你这什么屏幕,得根据屏来写驱动代码的

网友D:
网上有很多关于这种驱动器的例程代码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建议看看正点原子,正点原子的显示屏驱动好像有很多,应该会包含这个

网友F:
咋不好用?估计是你没找到对吧

网友G:
驱动的话,你要是用arduino还行,但是ST的话,得自己写了

网友H:
建议直接找你买屏幕这家,是可以的

网友I:
网上找的还行吧,网上的驱动得自己修改修改

网友J:
是哪里不行啊?是不是你的屏分辨率之类的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