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东拉西扯说QR

楼主(2024-09-12):
电子技术,过了看图识物这一关,就算是半弔子入门了,
进得了门,通常会是以模拟电路为起点,不过,此「谐振」(或准谐振) 可非彼谐振,软开关跟调谐槽路的纯基频响应 可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软开关的原理,是透过无功能量的奔走调度,令电流在 开关管窜越放大区的一刹那 过门不入,给开关管缔造「零应力、零功耗」的劳动环境,
这「谐振」,并非作为 讯号源、负载或滤波网络,软开关,我觉得类似于  丙类射频功放的自给负偏压、接收机的 AGC、或袋装收音机功放的滑动甲类  那样,属于 动态偏置 的范畴。

楼主:
动态偏置的性质是:系统启动后才建立,波形跟主体信息不同但作用相当于负反馈,效果也是建立动态平衡。
软开关的作用不是建立动态平衡,但QR、ZVS或ZCS的作用,其实也是为开关管的安全运行提供临时的工作点。

楼主:
留意到上图那个QVP,是通过电容落地的,
那么,即使把NCP1207砍掉,电路也运行如仪,只需把那PSR绕组反过来,这电路就相当于RCC了。
这集成块的端子数只有八个,但对我这种连555都没琢磨通透的傢伙而言,当然是感到高大上了,不过,看了维库的明文介绍,依葫芦画瓢的用面包板自组一台也是力所能及的 (就是这IC香港没卖),
下图这波形,如果是在硬开关系统中,是不合格甚至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种发生在管子关断后的衰减震荡 (不是震铃,是简谐震荡),在QR方案中却正好大派用场。

楼主:
电感和电容,是软开关所必需的元件,其次就是二极管,用于旁路或止逆,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 负载谐振及开关谐振 这两大类,开关谐振,如今已普遍用于以三极管为骨干的电力电子技术,
一直以来觉得,谐振是往复运动,是AV环境里头的事情,直至修习到 简约考毕兹震荡电路 並且实验成功,才相信原来「谐振」在DC环境中也能建立的。

更正:「AV」为AC之误。

楼主:
在LC槽路中,电能以简谐振荡规律往复运动,但是,开关电源的主导波形是方波,
那么,软开关的「谐振」就不一定在基频,也不一定是全程陪伴,而这 准谐振 就更是等而下之,靠的只是衰减震荡,看着就是个迹近失败的ZVS,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软开关。

网友A:
跟着楼主的资料分享学习一下,感觉讲的很好,有些东西确实需要慢慢吸收。

楼主:
开关电路的默认波形,是方波,所以,谐振槽路的工况其实只是「选频」,且可能不会全程参与,
实际上,在大多数的LC震荡器中,三极管身上的波形也不是正弦的,现实生活中的荡秋千也是个例子,无论是由站在地上的人来推,抑或是秋千上的人自已蹬,都不是简谐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