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求教:STM32Flash 写保护设置成 areaA和areaB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9-12):
参考手册只说了 可以把写保护设置成 areaA和areaB ,
又不介绍 AB两者区分的目的和意义

网友A:
areaA:

这通常是Flash的主区域,包含主要的代码和数据。
areaA的写保护可以防止对大部分程序代码和数据的修改,适用于保护核心的软件功能和参数。
areaB:

areaB可能指代Flash中的特定区域,如数据区或用户区,具体取决于STM32的具体型号和配置。
areaB的写保护可以用于保护敏感数据或用户自定义区域,例如用户参数、校准数据或加密密钥等。

网友B:
STM32 Flash写保护设置成areaA和areaB的区别可能主要在于保护区域、用途和访问权限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eaA:

这通常是Flash的主区域,包含主要的代码和数据。

型号是 stm32L496ve, FLASH 是512KB ,有bank1&bank2两个bank,每个bank 有128个page,一个page = 2KB。

网友C:
可以把写保护设置成 areaA和area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写保护设置成 areaA和areaB

我是搞不懂areaA和areaB有什么区别,一片flash 它为什么要设置成areaA而不是 areaB ,另一片为什么是B而不是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eaA:

这通常是Flash的主区域,包含主要的代码和数据。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2024-10-13):
区域不同吧

同一块合法地址,既可以设置成areA 也可以设置成 are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