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二极管型号选择

楼主:
反激电源工作期间辅助绕组与输出绕组整流二极管如何选择?
现在600V转24V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分别采用肖特基二极管,其中:
辅助绕组电压15V,整流二极管耐压60V;
主输出绕组电压24V,整流二极管耐压60V
母线电压600-800V ;
绕组比例:原边、副边、辅助绕组分别为123:13:8,
开关频率65kHz.
在上述条件下
为啥原因导致输出整流二极管(主输出与辅助绕组)全部烧毁?
实际测试整流二极管两端电压近似100V,持续时间为ns级时间,肖特基二极管承受反压持续时间多久?
输出整流二极管耐压值如何选择?

网友A(2024-09-13):
你都实测出来了,那肯定就是耐压不足(可能是具体的设计导致的电压尖峰)

半导体器件的耐压一般没有多大的裕量,只要超了,就过压击穿了

网友B:
活该烧了

网友C(点评):
谢谢坛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