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配置USB msc+fatfs文件系统一直显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楼主(2024-09-13):
最近想实现电脑通过USB线读取开发板上SD卡里的数据,使用的芯片是GD32F407ZET6,一开始移植官方例程是可以成功格式化的,但是官方例程通过SRAM进行的,分配的空间只有40k,所以16G的SD卡连接后只显示其中20k,另外20k估计是其他文件,然后我修改了一下,通过fatfs文件系统来读写SD卡,其中挂载包括读写返回的句柄都是正确的,但是用USB线连接电脑时,弹出格式化的窗口,却怎么也无法完成格式化,扇区大小也是按512字节来格式化的,文件系统也是选的FAT32,其中尝试过多次还是无果,请问各位带佬是什么问题呀?

@mikeybie :还没有呢
我也遇到了,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

首先,确保在连接电脑时SD卡没有被写保护。有些SD卡带有物理写保护开关,如果被设置为写保护状态,将无法对其进行格式化操作。同时,检查是否有足够的权限进行格式化操作,特别是在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的情况下。

其次,确认磁盘是否有损坏或存在坏道。可以使用磁盘检查工具来检测磁盘的健康状况,如果发现有物理损坏,可能需要更换SD卡。

此外,尝试使用不同的计算机或操作系统来格式化SD卡,以排除是特定计算机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在其他设备上也无法完成格式化,这进一步表明可能是SD卡本身或设置问题。

网友B(2024-11-06):
应该是程序没有移植正确吧

网友C:
SD卡插座和GD32F407ZET6的SPI(或SDIO,取决于您使用的接口)连接是否无误。

网友D:
USB通信问题

网友C:
格式化问题

网友E:
检查SD卡的初始化代码,确保能够正确识别SD卡的类型和容量。

网友F: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SPI(或SDIO)通信波形,观察一下数据传输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没有移植正确吧

移植是照着官方例程移植的,只是按我的需求修改了读写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卡插座和GD32F407ZET6的SPI(或SDIO,取决于您使用的接口)连接是否无误。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程序里面还用到SD卡的读写功能,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但是我用官方的例程实验的时候,能够正常格式化的呀,如果USB通信有问题,应该官方例程都跑不通吧

网友G:
检查FATFS的配置文件所有必要的选项是否都已正确设置。

网友H(2025-04-14):
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