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如何在ModusToolbox中设置debug时不会重新编译工程

楼主(2024-09-13):
使用ModusToolbox debug例程时,一般会将该工程重新编译。有时候我们已经做过build这个步骤了,如何在debug时去掉build步骤?

方法:在工具栏"Run"->"Debug Configurations..."中配置该例程debug的"Main" tab
选择"Disable auto build"

网友A(2024-10-30):
换个编译工具

网友B:
设置问题?

网友C:
ModusToolbox debug例程时,一般会将该工程重新编译。

网友D:
设置后不会重新编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