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代码中的乱码影响编译,怎么消除?

楼主(2024-09-13):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复制到记事本 然后记事本复制回去看看

网友B:
这个跟Eclipse没有关系,是你的硬盘坏了,导致存储的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Eclipse没有关系,是你的硬盘坏了,导致存储的文件损坏。

不会吧,从Eclipse官网上下载就这样,好奇怪啊

网友C:
Eclipse中的代码乱码问题通常是由于文件编码格式与Eclipse编辑器设置的编码格式不一致所导致的。

网友D:
更改特定文件的编码、重新导入项目、检查并修改外部工具(如Git)的编码设置、清理和重建项目

网友E:
大概率是设置问题,格式修改为U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