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8位单片机IO口开漏输出怎么设置

楼主(2024-09-13):
如题,请问kf8f系列单片机想用软件模拟iic,有没有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A:
F系列还是有很多型号带I2C总线,如果要用IO口模拟,没有开漏模式,就得在发送完成后把端口设为输入,等待ACK或从机数据

网友B:
取决于具体的单片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