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你是否知道PCB电路板各层的含义呢?感兴趣就往下看

楼主(2024-09-13):
PCB板即印制线路板,简称印制板,是电子工业吧的重要部件之一。几乎每种电子设备,小到电子手表、计算器,大到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军用武器系统,只要有集成电路等电子元件,为了使各个元件之间的电气互连,都要使用印制板。印制线路板由绝缘底板、连接导线和装配焊接电子元件的焊盘组成,具有导电线路和绝缘底板的双重作用。它可以代替复杂的布线,实现电路中各元件之间的电气连接,不仅简化了电子产品的装配、焊接工作。下面由深联小编带您来了解PCB电路板各层的含义。

PCB厂在线路板设计中用得比较多的图层:mechanical 机械层、keepout layer 禁止布线层、Signal layer 信号层、Internal plane layer 内部电源/接地层、top overlay 顶层丝印层、bottom overlay 底层丝印层、top paste 顶层助焊层、bottom paste 底层助焊层、top solder 顶层阻焊层、bottom solder 底层阻焊层、drill guide 过孔引导层、drill drawing 过孔钻孔层、multilayer 多层。

顶层信号层(Top Layer):

也称元件层,主要用来放置元器件,对于双层板和多层板可以用来布线。

中间信号层(Mid Layer):

最多可有30层,在多层板中用于布信号线。

底层信号层(Bottom Layer):

也称焊接层,主要用于布线及焊接,有时也可放置元器件。

顶部丝印层(Top Overlayer):

用于标注元器件的投影轮廓、元器件的标号、标称值或型号及各种注释字符。

底部丝印层(Bottom Overlayer):

与顶部丝印层作用相同,如果各种标注在顶部丝印层都含有,那么在底部丝印层就不需要了。

内部电源层(Internal Plane):

通常称为内电层,包括供电电源层、参考电源层和地平面信号层。内部电源层为负片形式输出。

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

机械层是定义整个PCB板的外观的,它一般用于设置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数据标记,对齐标记,装配说明以及其它的机械信息。

Altium Designer提供了16个机械层,它一般用于设置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数据标记,对齐标记,装配说明以及其它的机械信息。这些信息因设计公司或PCB制造厂家的要求而有所不同。另外,机械层可以附加在其它层上一起输出显示。

阻焊层(Solder Mask-焊接面):

Altium Designer提供了Top Solder(顶层)和Bottom Solder(底层)两个阻焊层。

有顶部阻焊层(Top solder Mask)和底部阻焊层(Bottom Solder Mask)两层,是Protel PCB对应于电路板文件中的焊盘和过孔数据自动生成的板层,主要用于铺设阻焊漆。本板层采用负片输出,所以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阻焊漆的区域,也就是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

因为它是负片输出,所以实际上有Solder Mask的部分实际效果并不上绿油,而是镀锡,呈银白色!在焊盘以外的各部位涂覆一层涂料,如防焊漆,用于阻止这些部位上锡。阻焊层用于在设计过程中匹配焊盘,是自动产生的。

阻焊盘就是solder mask,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实际上这阻焊层使用的是负片输出,所以在阻焊层的形状映射到板子上以后,并不是上了绿油阻焊,反而是露出了铜皮。通常为了增大铜皮的厚度,采用阻焊层上划线去绿油,然后加锡达到增加铜线厚度的效果。

在焊盘以外的各部位涂覆一层涂料,我们通常用的有绿油、蓝油等,用于阻止这些部位上锡。阻焊层用于在设计过程中匹配焊盘,是自动产生的。阻焊层是负片输出,阻焊层的地方不盖油,其他地方盖油。

Paste mask layer(助焊层,SMD贴片层):

它和阻焊层的作用相似,不同的是在机器焊接时对应的表面粘贴式元件的焊盘。Altium Designer提供了Top Paste(顶层助焊层)和Bottom Paste(底层助焊层)两个助焊层。主要针对PCB板上的SMD元件。在将SMD元件贴PCB板上以前,必须在每一个SMD焊盘上先涂上锡膏,在涂锡用的钢网就一定需要这个Paste Mask文件,菲林胶片才可以加工出来。Paste Mask层的Gerber输出最重要的一点要清楚,即这个层主要针对SMD元件,同时将这个层与上面介绍的Solder Mask作一比较,弄清两者的不同作用,因为从菲林胶片图中看这两个胶片图很相似。

阻焊层和助焊层的区分

阻焊层:solder mask,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因为它是负片输出,没有阻焊层的区域都要上绿油,所以实际上有solder mask的部分实际效果并不上绿油。

助焊层:paste mask,是机器贴片时要用的,是对应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的,大小与toplayer/bottomlayer层一样,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用的。

Signal layer(信号层):

信号层主要用于布置电路板上的导线。Altium Designer提供了32个信号层,包括Top layer(顶层),Bottom layer(底层)和32个内电层。

锡膏层(Past Mask-面焊面):

有顶部锡膏层(Top Past Mask)和底部锡膏层(Bottom Past Mask)两层,它就是指我们可以看到的露在外面的铜铂,(比如我们在顶层布线层画了一根导线,这根导线我们在PCB上所看到的只是一根线而已,它是被整个绿油盖住的,但是我们在这根线的位置上的Top Paste层上画一个方形,或一个点,所打出来的板上这个方形和这个点就没有绿油了,而是铜铂。

它和阻焊层的作用相似,不同的是在机器焊接时对应的表面粘贴式元件的焊盘。

禁止布线层(Keep Out Layer):

用于定义在电路板上能够有效放置元件和布线的区域。在该层绘制一个封闭区域作为布线有效区,在该区域外是不能自动布局和布线的。

用于绘制印制板外边界及定位孔等镂空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先定义了禁止布线层后,我们在以后的布线过程中,所布的具有电气特性的线是不可能超出禁止布线层的边界。用于定义在电路板上能够有效放置元件和布线的区域。作用是绘制禁止布线区域,如果印制板中没有绘制机械层的情况下,印制板厂家的人会以此层来做为PCB外形来处理。如果KEEPOUT LAYER层和机械层都有的情况下,默认是以机械层为PCB外形,但印制板厂家的技术人员会自己去区分,但是区分不出来的情况下他们会默认以机械层当外形层。

Internal plane layer(内部电源/接地层):

Altium Designer提供了32个内部电源层/接地层。该类型的层仅用于多层板,主要用于布置电源层和接地层。我们称双层板,四层板,六层板,一般指信号层和内部电源/接地层的数目。

多层(Multi Layer):

电路板上焊盘和穿透式过孔要穿透整个电路板,与不同的导电图形层建立电气连接关系,通常与过孔或通孔焊盘设计组合出现,用于描述空洞的层特性。电路板上焊盘和穿透式过孔要穿透整个电路板,与不同的导电图形层建立电气连接关系,因此系统专门设置了一个抽象的层——多层。一般,焊盘与过孔都要设置在多层上,如果关闭此层,焊盘与过孔就无法显示出来。

钻孔数据层(Drill):

钻孔层提供电路板制造过程中的钻孔信息(如焊盘,过孔就需要钻孔)。Altium Designer提供了Drill guide(钻孔指示图)和Drill drawing(钻孔图)两个钻孔层。

Silkscreen layer(丝印层):

丝印层主要用于放置印制信息,如元件的轮廓和标注,各种注释字符等。Altium Designer提供了Top Overlay(顶层丝印层)和Bottom Overlay(底层丝印层)两个丝印层。

以上就是庞杂但实用的PCB知识,学会可以受益良多。

各层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