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官网usb sdk USB_CDC win无法识别,设备描述符申请失败

楼主(2024-09-13):
芯片:APM32F103CBT6
使用官网下载的usb sdk,烧录运行正常。但是win PC显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申请失败怎么解决?

网友A:
1. 是Windows 7 系统么?需要安装CDC驱动哦~
2.若排除系统驱动问题,请检查USB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Windows 7 系统么?需要安装CDC驱动哦~
2.若排除系统驱动问题,请检查USB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

Win10,应该不需要装驱动吧。电路设计没问题,能识别到HID鼠标。但是从官网SDK:APM32F10x_SDK_V1.8里面的三个USB工程编译烧录都是未知USB设备,需要额外做什么配置或者修改吗。

网友B:
看一下时钟是否正确 实际硬件的晶振和SDK的频率需要一致 SDK默认是8M晶振

网友C:
USB驱动程序安装不匹配芯片?

网友D:
检查USB连接线是否完好,无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E:
检查注册表,可以使用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进行检查和修复。

网友F:
电源和接地连接不正确吧

网友G:
USB SDK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USB描述符、端点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