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哪个系列可以直接驱动无刷电机?

楼主(2024-09-13):
哪个系列可以直接驱动无刷电机啊?

网友A:
可以看看选型手册,比较齐全

网友B:
各个系列都是针对驱动无刷电机设计的,只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工况根据需要的芯片资源在官网上进行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都是可以支持无刷电机的,而且这个主要是你的电路设计,还有程序设计哈

网友D:
驱动无刷和有刷,在程序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无刷和有刷,主要是硬件电路上有区别吧?对于程序,感觉不是问题。

网友E:
芯片都可以用来控制电机,外部需要有功率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