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语言指针的用途

楼主:
现在理解了指针的定义以及指针就是一个地址变量,那么指针或者叫做地址变量在C语言里面具体代表什么?有什么用途呢?

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万事万物皆信息,信息都需要存储空间,存储空间都有地址。

类似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居住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地址,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小区xx楼xx单元xx号。

计算机世界的地址没那么复杂,就是一个简单整形数,比如,0x0000 0004,0x8000 0000等等,地址是多少字节是编译器根据计算机体系结构确定的,这个内容后续章节再讲解。

下面我们以实际的程序来讲解,

int a ;
int b ;
int *p;

a、b、p都是变量,编译链接后或者运行时,就会分配一个存储空间,具体会分配到哪个地址是由编译链接时和运行时确定,暂且先不管,比如分配如下:

这个时候变量 a、b、p都被分配了自己的存储空间和对应的空间地址,但是,存储空间没有指定存储什么内容,一般默认0或者是随机值,这个后续再深入讲解。现在可以理解成什么都没有存,是空的。

现在对a、b、p空间写内容,在C语言中称之为赋值。

a = 10;
b = 20;

很简单,对不对,赋值后就成为上图所示。但这个时候p还是一个空的,我们称之为空指针。

接下来,有小伙伴按耐不住了,给p指针也赋值呗,通过前面的介绍,p指针也称之为地址变量,它的内容应该是一个地址,那么,我们把a变量的地址,赋值给p指针,有小伙伴可能这么写了,

*p = 0x2000;

一运行程序,就崩溃了,为啥?为啥!说明之前对于指针定义的理解,还是错误的。那我们把之前对指针的定义,再般过来,认认真真看一遍。

p才是真正意义的指针变量,* 在指针定义的时候,是指针变量的类型。类似,我们不能已经定义了变量a后,给a赋值时,再带上变量类型,就是错误的了。

int a = 10;   // 错误的写法。

同理,指针变量的赋值,也不能带上*变量类型,

p = 0x2000;   // 这样就对了。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就不服气了,经常在代码里面见到,指针变量*p = 0x2000;的这种写法啊,这个咱们后续文章讲解指针操作的时候在详细讲解。

按照上面的步骤给指针变量赋值后,指针的地址是0x1000,指针的内容是0x2000,地址变量p的地址是0x1000,地址变量的值是0x2000,这样指针p就指向了变量a,如下图。

好,到这里,相信小伙伴们,对于什么是指针,指针的定义,指针的赋值,指针的地址和指针所指向的地址,有了很透彻的了解。

网友A(2024-09-14):
指针讲解的非常清晰,其实指针就是地址空间的位置

网友B:
p指针也称之为地址变量,它的内容应该是一个地址

网友C:
指针的地址和指针所指向的地址其实还是概念理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