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srec_cat:实现删除hex文件中的指定段

楼主(2024-09-13):
对于hex文件,有时候需要删除其中的某些特定段,这个时候可以使用srec_cat。这个工具在ModusToolbox的tools下,使用以下命令:

C:\Users\ABC\ModusToolbox\tools_3.1\srecord\bin\srec_cat mtb-example-psoc6-qspi-xip.hex  -intel -exclude 0x10000000 0x18000000 -o onlyExternalFlash.hex  -intel --Output_Block_Size 16

网友A:
操作HEX文件有点危险吧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命令干掉Creator生成hex文件的小尾巴
把0x90003000~0x90006000的都给干掉~

网友B:
放到一个批处理文件中直接调用:
srec_cat.exe CY4025.hex -intel -exclude 0x90000000 0x91000000 -o cy4025_ex900x.hex  -intel --Output_Block_Size 64
即可

网友C:
为啥不直接删除?

网友D(2024-10-30):
通常可以直接文件操作

网友E:
srec_cat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F:
srec_cat了解一下

网友G:
srec_cat如何使用

网友H:
为什么不重新编译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通常可以直接文件操作

hex文件大了就不好找,用批处理简单

网友I:
为啥不重新编译生成hex?对hex删减操作,不了解源程序,很容易出事儿。

楼主(2024-12-20):
引用 网友B:
放到一个批处理文件中直接调用:
srec_cat.exe CY4025.hex -intel -exclude 0x90000000 0x91000000 -o cy40 ...

对的,这个工具主要用来删除PSoC Creator生成的一些信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