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根据boot引脚决定三种启动模式

楼主(2024-09-13):
根据boot引脚决定三种启动模式

复位后,在 SYSCLK 的第四个上升沿锁存 BOOT 引脚的值。BOOT0 为专用引脚,而 BOOT1 则与 GPIO 引脚共用。一旦完成对 BOOT1 的采样,相应 GPIO 引脚即进入空闲状态,可用于其它用途。BOOT0与BOOT1引脚的不同值指向了三种启动方式:

从主Flash启动。主Flash指的是STM32的内置Flash。选择该启动模式后,内置Flash的起始地址将被重映射到0x00000000地址,代码将在该处开始执行。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调试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系统储存器指的是STM32的内置ROM,选择该启动模式后,内置ROM的起始地址将被重映射到0x00000000地址,代码在此处开始运行。ROM中有一段出厂预置的代码,这段代码起到一个桥的作用,允许外部通过UART/CAN或USB等将代码写入STM32的内置Flash中。这段代码也被称为ISP(In System Programing)代码,这种烧录代码的方式也被称为ISP烧录。关于ISP、ICP和IAP之间的区别将在后续章节中介绍。

从嵌入式SRAM中启动。显然,该方法是在STM32的内置SRAM中启动,选择该启动模式后,内置SRAM的起始地址将被重映射到0x00000000地址,代码在此处开始运行。这种模式由于烧录程序过程中不需要擦写Flash,因此速度较快,适合调试,但是掉电丢失。

总结:上面的每一种启动方式我都描述了“xxx的起始地址被重映射到了0x00000000地址,从而代码从xxx开始启动”,如下图是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中的图,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同时,在下图中也展示了STM32F4xx中统一编址下,各内存的地址分配,注意一点,即使相应的内存被映射到了0x00000000起始的地址,通过其原来地址依然是可以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