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SP、IAP、ICP三种烧录方式

楼主(2024-09-13):
单片机的烧写方式是指如何将程序代码写入单片机的存储器中。常见的三种烧写方式包括ICP(In-Circuit Programming)、ISP(In-System Programming)和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1. 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在线编程
概念:
ICP指的是在单片机安装在电路板上时,通过专用的编程器直接对其进行编程。这种方法要求单片机在编程时电路板保持上电状态,并且通常通过编程器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如JTAG、SWD等)连接。
特点:
硬件依赖性:需要专用的编程器和硬件接口(如JTAG、SWD、SPI等)。
调试能力:在编程的同时,通常可以对单片机进行调试(如断点设置、单步执行等)。
效率高:编程速度快,适合开发阶段的频繁烧写和调试。
典型应用:单片机开发和生产测试阶段。
优缺点:
优点:编程速度快、稳定性高、支持调试功能。
缺点:需要物理接触和专用的编程设备。
2. ISP(In-System Programming)- 在线系统编程
概念:
ISP是指在单片机安装在目标系统中,通过系统内的接口(如UART、SPI、I2C等)对其进行编程。不同于ICP,ISP不需要专用的编程器,通常使用目标系统内的通信接口实现程序的烧写。
特点:
无需拆卸:单片机可以不从电路板上拆下,直接在目标系统中进行编程。
灵活性高:可以通过系统内的通信接口(如串口、USB等)进行编程,适合在现场进行软件升级。
适用于远程升级:可通过网络或远程连接来更新单片机的固件。
典型应用:生产中的批量烧录、现场固件更新。
优缺点:
优点:编程灵活性高、适合远程更新、无需专用编程器。
缺点:编程速度可能比ICP稍慢,依赖系统内通信接口的支持。
3.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应用内编程
概念:
IAP是一种在单片机应用程序运行期间动态地对其内部Flash进行编程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用于固件的在线升级或系统自我更新,不需要外部编程设备的介入。
特点:
动态更新:在应用程序运行时可以对Flash存储器中的代码进行更新,不需要重启系统。
需要自引导程序:通常需要一个小型引导程序(bootloader)来管理固件升级过程。
不影响正常运行:在系统正常工作时,IAP可以安全地进行程序的更新,避免系统中断。
典型应用:产品固件在线升级、自我修复机制。
优缺点:
优点:无需停机即可更新固件、适用于需要频繁更新的产品。
缺点:实现复杂度较高,程序员需要小心管理Flash区域,避免损坏现有的应用程序。
总结
ICP 是开发和测试阶段常用的烧写方式,具有高效和调试功能。
ISP 则更适合生产和现场升级,灵活性高,可以远程操作。
IAP 最为灵活,可以在运行时更新代码,非常适合需要动态更新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A:
现在这三种烧录方式 哪种是我们最长使用的呢

网友B(2024-10-13):
isp用的多吧

网友C:
ISP:在系统编程,不需要将芯片从电路板上取下,通过专用的串行编程接口对单片机内部的Flash存储器进行编程

网友D:
执行ICP功能,仅需要3个引脚RESET、ICPDA及ICP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