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启动后bootloader之后

楼主(2024-09-13):
1、启动后bootloader做了什么?
根据BOOT引脚确定了启动方式后,处理器进行的第二大步就是开始从0x00000000地址处开始执行代码,而该处存放的代码正是bootloader。
bootloader,也可以叫启动文件,无论性能高下,结构简繁,价格贵贱,每一种微控制器(处理器)都必须有启动文件,启动文件的作用便是负责执行微控制器从“复位”到“开始执行main函数”中间这段时间(称为启动过程)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最为常见的51,AVR或MSP430等微控制器当然也有对应启动文件,但开发环境往往自动完整地提供了这个启动文件,不需要开发人员再行干预启动过程,只需要从main函数开始进行应用程序的设计即可。同样,STM32微控制器,无论是keiluvision4还是IAR EWARM开发环境,ST公司都提供了现成的直接可用的启动文件。
网上有很多资料分析了STM32的启动文件的内容,在此我只进行简单的表述。启动文件中首先会定义堆栈,定义中断/异常向量表,而其中只实现了复位的异常处理函数Reset_Handler,该函数内容如下(STM32F4XX,IAR编译器),可以看到其主要执行了SystemInit和__iar_program_start两个函数,其主要功能除了初始化时钟,FPU等,还会执行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内存的搬移、初始化操作。 这是我想重点介绍的内容,同时也会回答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从Flash启动的话,代码究竟是运行在哪儿的?在我之前接触ARM9、CortexA系列的时候,一般都是把代码搬到内部的SRAM或者外部DDR中执行的,STM32是如何呢?答案下一小节揭晓。

2、bootloader中对内存的搬移和初始化
本节针对程序在内置Flash中启动的情况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烧录的镜像文件中包含只读代码段.text,已初始化数据段.data和未初始化的或者初始化为0的数据段.bss。代码段由于是只读的,所以是可以一直放在Flash中,CPU通过总线去读取代码执行就OK,但是.data段和.bss段由于会涉及读写为了,为了更高的读写效率是要一定搬到RAM中执行的,因此bootloader会执行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会在RAM中初始化.data和.bss段,搬移或清空相应内存区域。
因此我们知道,当启动方式选择的是从内置Flash启动的时候,代码依旧是在Flash中执行,而数据则会被拷贝到内部SRAM中,该过程是由bootloader完成的。bootloader在完成这些流程之后,就会将代码交给main函数开始执行用户代码。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PC机在运行程序的时候将程序从外存(硬盘)中,调入到RAM中运行,CPU从RAM中读取程序和数据;而单片机的程序则是固化在Flash中,CPU运行时直接从Flash中读取程序,从RAM中读取数据,那么PC机能从Flash之类的存储介质中直接读代码执行吗?

答案是不行。因为x86构架的CPU是基于冯.诺依曼体系的,即数据和程序存储在一起,而且PC机的RAM资源相当丰富,从几十M到几百M甚至是几个G,客观上能够承受大量的程序数据。但是单片机的构架大多是哈弗体系的,即程序和数据分开存储,而且单片的片内RAM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内部的RAM过大会带来成本的大幅度提高。

网友A:
也可以叫启动文件,无论性能高下,结构简繁,价格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