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中断接收数据有错误

楼主(2024-09-13):
小白最近新开始学习,用n32g432c8l7跟pc通信 不知道为什么接收数据的时候偶尔会有错误

网友A:
受到干扰了么

网友B:
先降低波特率

网友C:
建议楼主上传下电路原理图和源代码。光看串口助手的数据,是找不到原因的

网友D:
出现DD概率还挺高,还不出现其他错,应该不是干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现DD概率还挺高,还不出现其他错,应该不是干扰吧。

那你发的数据包中有dd吗

网友F: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