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周期相同占空比的PWM波形

楼主(2024-09-13):
如何让使用HC32L110芯片发一个连续脉宽380us、320us、280us,占空比50%,即380us的3个周期、320us的3个周期、280us的3个周期,一直循环发

网友A:
用定时器,使用pwm发送就可以阿。几百us,周期很长了阿

网友B:
so easy! 定时器发方波或PWM输出50%占空比、修改周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 easy! 定时器发方波或PWM输出50%占空比、修改周期即可。

昨天晚上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 easy! 定时器发方波或PWM输出50%占空比、修改周期即可。

没三个周期以后修改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