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推荐高电压高压摆率运放,都来围观!!!

楼主(2024-09-13):
需求是这样的,本来使用推挽电路输出驱动变压器升压。由于运放电源电压正负12V限制,导致推挽输出电压无法提升。因此需要找一款正负电压30V+的运放。频率800Khz,因此对于压摆率有要求。
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高手们给指点个思路也可以。

网友A:
能更具体说下你的需求吗?

网友B:
去看看音频功放电路,输出1000W的也行,也是用低压运放的。后级加一个高压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这问题你要付费找硬件大佬咨询

网友D:
2*3.14*fmax*V或输出端变化率最大估算。

网友E:
多大功率? 这么高频率估计得用射频功率管做

网友F:
正负12V供电,
一路运放正向放大,一路运放反向放大,然后合成,桥式电路。

网友G(2024-10-15):
可以baidu 这个 经典电路分析:扩展运放输出电压范围-电子发烧友网

网友H:
ADHV4702-1, LTC6091, LTC6090, LTC2057HV, AD4700

楼主:
如果频率提升到3.5MHz呢?压摆率都不支持这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