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遇到个特别的,万用表全错,示波器是对的

楼主:
给别人修电焊机,活儿不好做,很多都是控制板问题,很麻烦,钱很难挣。
这台机器是220/380转换电路问题,R37右边负八、九伏,IC1A输出还是负**伏,LM358供电对,正负15伏。于是换了358,不行,又换了个还是不行,这是咋了? 然后想了想会不会供电波纹太大了?量C31、C34的esr好的。没办法,用示波器吧,结果示波器显示IC1A输出电压对的,于是把几个万用表都拿来专门测了下,结果都差不多,都是个那读数。500表是例外,这个表是阻尼不好改过的,不管表笔正反表针都是反走无法读数。然后查出R40坏,换了好了。疑惑怎么出现的这种情况?示波器0位在刻度中间,R37右边、358的负供电波形都是一条直线。358输出虽然有尖峰,但是感觉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影响,应该无影响或有点误差而已,这由+2.几变成-8、-9,太离谱了。
                R37右        358输出1脚
MF30        -8.5                -8
47              -9.2               -9.4
500           反走               反走
J0410        -9                 -8.5
UT39E        -8.6              -9.2
MS2108A    -8.6              -9
LCSC530+  -9.75           -9.3

网友A(2024-09-14):
你说的电路是个反馈绕组。到R37是个脉动直流波。用那种trueRMS的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路是个反馈绕组。到R37是个脉动直流波。用那种trueRMS的表试试吧

...

有C45了,R37右边是一条直线。358的+15供电是U7 LM2576,它倒是有波纹。358的1脚波形用普通表应该可以,即便波纹影响应该也就误差大点,不至于这么离谱。

网友B:
示波器与万用表是同时测的同一信号吗?
示波器一般探头地线与220V插头的地线是相通的,要注意这个影响。

网友C:
这图册我也买了,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修好不少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与万用表是同时测的同一信号吗?
示波器一般探头地线与220V插头的地线是相通的,要注意这个影响。

不是同时测的,所以怀疑会不会万用表表笔的干扰把358弄的不正常?不能确定。
该部分和市电是隔离的,我的插座没地线。

网友D:
竟然是模拟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模拟的示波器

现在模拟的示波器很少见了吗?或者说淘汰了?后来的新东西(知识和装备两方面)没跟上严重落伍了,不知道怎么赶上来?

网友E:
这是什么书,介绍的还挺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书,介绍的还挺详细。

先从淘宝买过图,结果很多机子找不到图。然后王栋春介绍从微信买的书,还不错,但是仍然是有的机子有图,有的机子还是没有图。有讲解可以省不少事,例如220/380识**锁定那段,如果没有讲解得琢磨半天,由于不了解设计者意图,会云里雾里的,有讲解就明白多了。
但是,做焊机这些人什么水平?感觉焊机电路很多地方脑抽,好像不是咱们搞电路的人的思维,说不行吧人家做出来了机器,说行吧很多地方二把刀。例如IC1B输出接了那么多二极管,这是啥意思?一个不就行了?A点到IC1A也是,其实IC1A可以不用,不过LM358是双运放,用就用的。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用了不如不用,不过人家能用(正常工作)也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从淘宝买过图,结果很多机子找不到图。然后王栋春介绍从微信买的书,还不错,但是仍然是有的机子有图, ...

书名是什么,怎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书名是什么,怎么买

避免广告之嫌发私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