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电路该如何分析

楼主(2024-09-13):
在第一个电路的输出结构中,输出端的推挽结构采用了二极管偏置,类似的像这样的存在静态偏置和静态电流的放大电路中,输出中也会含有静态电流放大的成分,在输出侧如何去除个直流成分?
2、在集成运放电路中,芯片中的电容最多可以做到多大容量?在右图R4,R6,R9旁边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图一:

图二:

网友A:
找书看吧  这要讲清楚得写一本书

网友B:
芯片的内部结构图一般不用看,只有在分析芯片部分特性的时候才会用到,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芯片内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使用芯片的时候,主要看典型应用电路,还有外围容阻的选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内部结构图一般不用看,只有在分析芯片部分特性的时候才会用到,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芯片内部是怎么工 ...

谢谢各位坛友,正在看书对照着理解。

网友B:
第一个图中,这种二极管偏置结构是用来解决偏置失真问题的。可以参考: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 ... civmik2564966.shtml

多谢坛友,我慢慢学习理解。

网友B:
第二个图,R4,R6间的电容,是用来隔离直流信号的。
R9旁边的电容主要是滤波。
芯片内部的电容都很小的,一般不大于几百pf

网友C:
这是模拟电路基础的知识。
1、静态电流不会输出,损耗在管子中了,甲乙类,适当的静态电流是必须的(做过分立零件功放就知道),减小交越失真。集成电路中的二极管与三极管的PN结同性能,所以温度变化不会导致较大的静态电流变化,但分立零件就不同。
2、集成运放电路的电容一般是pF级别的。图二是分立零件放大电路。R3、R4、R8旁的电容为隔直耦合交流作用,R5、R9则是交流旁路电容。

@coody :功放的领域那是从来都没有尽头的,而且很烧钱!
@王栋春 :80、90年代烧得厉害,后来退烧了。
@coody :发烧友?我基本上都是维修,DIY也就是个温度、烟雾传感器报警这类,功放都是TDA2030或者LM386这类傻瓜式芯片。
@王栋春 :放大器的基础知识吧,我现在还经常做全分立零件的HIFI功放。
坛友所讲和书上所讲大致一样,坛友功力深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4、R6间的电容我认为,有隔离直流分量和增加三极管基极能量的作用,同时我总觉得像差分放大的意味,可能有 ...

R4、R6间的电容除了治理直流、耦合交流信号,没有你说的那3个功能,只要选择合适容量,就没有“增加三极管基极能量”的作用,跟差分放大更是不搭边,电容对抑制温漂没有任何帮助,抑制温漂是靠的直流负反馈(R4、R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