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前这个电路有啥用?

楼主(2024-09-13):
后端是H桥电路,前面有个这样的电路有啥用的?哪位达人能解释一下吗?

图中稳压管及型号是我瞎弄的

个人觉得是防止转动电机产生的反电势,但是原理并不清楚

没看到你的电路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不懂你要问什么?

网友C:
怕V24电源极性接反了。

网友D:
防输入电压反接的。
不用二极管是因为电流大时二极管发热厉害,比如使用20A的肖特基二极管,电流5A就有0.5V压降,发热2.5W,要上风扇才行,而用MOSFET,如果通阻是0.01欧姆,则5A电流发热功率为0.25W,散热片都不需要,铜箔大点就OK。

网友E:
防呆设计

楼主(2024-10-26):
引用 网友C:
怕V24电源极性接反了。

仿真并没有起到防止反接24V反接的作用,是仿真出问题了吗?此时PMOS管确实不应该导通
另外在+24V时,T3约8V,T2是24V,PMOS管导通,但是PMOS管电流不是由S流向D,怎会D流向S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并没有起到防止反接24V反接的作用,是仿真出问题了吗?此时PMOS管确实不应该导通
另外在+24V时,T3约8V,T ...

楼主:
正接虽然有疑问,但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