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什么是半双工?

楼主(2024-09-14):
数据通信中,数据在线路上的传送方式可以分为单工通信、半双工通信和全双工通信三种。

单工通信:是指消息只能单方向传输的工作方式。例如遥控、遥测(一部分),就是单工通信方式。单工通信信道是单向信道,发送端只能发送信息,不能接收信息;接收端只能接收信息,不能发送信息。

半双工:是指数据可以沿两个方向传送,但同一时刻一个信道只允许单方向传送,因此又被称为双向交替通信。半双工方式要求收发两端都有发送和接收能力。由于这种方式要频繁变换信道方向,故效率低,但可以节约传输线路。

全双工:是指在通信的任意时刻,线路上可以同时存在A到B和B到A的双向信号传输。在全双工方式下,通信系统的每一端都设置了发送器和接收器,因此,能控制数据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送。全双工方式无需进行方向的切换,因此,没有切换操作所产生的时间延迟,这对那些不能有时间延误的交互式应用(例如远程监测和控制系统)十分有利。比如,电话机则是一种全双工设备,其通话双方可以同时进行对话。

网友A:
422全双工使用的比较多,速率快

网友B:
485为半双工在于通讯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2全双工使用的比较多,速率快

422确实是比较好的全双工通讯

网友D:
电话机则是一种全双工设备,其通话双方可以同时进行对话。

网友E:
232、485在单片机使用上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F(2024-10-15):
所谓半双工通信,就是同一时刻只能进行收数据或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