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字符串与字符数组详解知识点

楼主(2024-09-14):
对于字符串的引用和赋值:

char message1[] = {‘H’,'e','l','l','o',0};

这个方法当然可行,但除了非常短的字符串,这种方法确实很笨拙。因此,C语言标准提供了一种快速方法用于初始化字符数组:

char message2[] = "Hello";

尽管它看上去像一个字符串常量,实际上并不是,它只是前例的初始化列表的另一种写法。

如果它们看上去完全相同,那么如何分辨字符串常量和这种初始化列表快速**法呢?

划重点:当用于初始化一个字符数组时,它就是一个初始化列表,在其他任何地方,它都表示一个字符串常量;加引号的字符串常量可以理解为是该字符串常量的指针.

char *message3 ="Hello";

这个看起来跟上例很像,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初始化一个字符数组的元素,后者则是一个真正的字符串常量,这个指针被初始化为指向这个字符串常量的存储位置。

大家可以试试,上面message1、message2、message3 是否可以将第一字符改为小写?

message1[0]='h';

message2[0]='h';

message3[0]='h';

网友A:
字符串与字符数组其实是数组的使用

网友B:
数组和字符串的使用非常简单明了

网友C:
数组与字符串都是地址寻址的一种特殊形式

网友D:
初始化一个字符数组时,它就是一个初始化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