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32H482ZEL7 提示宏定义错误

楼主(2024-09-14):
我芯片用的 N32H482ZEL7  按照教程搭建环境,编译时提示宏定义错误  我是不是 宏定义填写错了,还是什么错误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看看例程是怎么配置的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例程是怎么配置的撒

现在网站上还没有例程吧。

网友C:
上图片最直接

网友D:
宏没有在代码中被定义

网友E:
宏定义的格式可能不正确,如缺少必要的空格、括号或分号等。

网友F:
宏定义重复了把

网友G:
宏定义的作用域可能不正确

网友H:
宏定义展开后可能产生了语法上的错误,如类型不匹配、运算符优先级问题等。

网友I:
宏定义的名称可能与C语言中的关键字冲突,导致编译器无法正确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