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一键开关机功能可以使用休眠模式实现吗

楼主(2024-09-14):
可以使用休眠模式作为关机状态吗?
这个状态用电池供电的话,可以扛多久?然后通过IO的中断唤醒,可行吗?

网友A:
可以使用休眠模式

网友B:
通过IO的中断唤醒

网友C:
电池供电的话,可以扛多久

网友D:
应该是有机会的。可以基于低功耗模式制造掉电特性,需要时再做唤醒。

网友E:
以使用休眠模式作为关机状态吗? 这个状态用电池供电的话

网友F(2024-11-01):
可以组合的方式,也就是开机用DCDC/LDO的控制IO来实现,关机使用休眠模式实现

网友G:
不理解,你说的休眠模式也不算是关机啊

网友H:
其实休眠模式占用的功耗也是非常低的,问题不大

网友I:
一键开关机功能通常是指通过一个按键实现设备的启动和关闭。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其中休眠模式(Sleep Mode)是一种常见的方法。

网友J:
休眠模式是一种低功耗模式,设备在休眠模式下可以快速唤醒,并且可以保留大部分的系统状态。休眠模式通常用于节省电源,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I:
使用休眠模式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的基本思路如下:初始化系统:系统上电后,初始化所有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模块。进入休眠模式:当系统没有任务需要执行时,进入休眠模式以节省电源。按键检测:在休眠模式下,通过外部中断或低功耗定时器检测按键事件。唤醒系统:当检测到按键事件时,唤醒系统并执行相应的操作。系统操作:根据按键事件的类型(短按、长按等),执行不同的操作,如启动系统、关闭系统或进入其他模式

网友K:
低功耗设计,在休眠模式下,尽量关闭不必要的硬件模块,以节省电源

网友L:
唤醒机制,确保唤醒机制可靠,避免误唤醒

网友M:
在休眠模式下,按键检测通常通过外部中断实现,确保中断处理程序尽可能短小,以减少功耗

网友N:
使用休眠模式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通过合理的系统设计和低功耗管理,可以有效地实现设备的启动和关闭。休眠模式不仅节省电源,还能快速唤醒系统,适合嵌入式系统的一键开关机需求

网友O(2025-01-23):
休眠模式确实可以用作关机状态,功耗很低,但如果需要更长时间待机,建议用停止模式或待机模式。

网友P:
用休眠模式当关机状态是可行的,IO中断唤醒也没问题,不过耗电量可能比待机模式稍高。

网友Q:
STM32G0的休眠模式功耗大概在几十微安级别,电池能撑多久要看电池容量和整体电路的设计。

网友R:
如果是电池供电,推荐使用待机模式,这样功耗更低,续航会更久。

网友S:
休眠模式下,SRAM内容是保留的,关机后可以快速恢复,但耗电量会比完全掉电高一些。

网友T:
IO中断唤醒很靠谱,记得配置好EXTI中断和唤醒源,确保响应及时。

网友U:
如果想更省电,可以考虑关掉所有不必要的外设时钟,只保留必要的中断唤醒功能。

网友V:
电池续航时间除了MCU功耗,还要看外围电路,比如LED、传感器是否断电。

网友W:
休眠模式功耗低,但如果电池容量只有几十毫安时,可能撑不了几个月,还是看实际需求。

网友X:
我试过类似功能,用待机模式加一个RTC唤醒做辅助,功耗进一步降低,效果不错!

网友Y:
一键开关机功能可以通过设置休眠模式来实现,即将计算机进入休眠状态,以达到快速启动和节能的效果。

网友Z(2025-06-04):
引用 网友I:
使用休眠模式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的基本思路如下:初始化系统:系统上电后,初始化所有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模块 ...

学习了

网友AA(2025-11-04):
休眠模式也不算是关机,通过IO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