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8T6支持温度是105摄氏度?

楼主(2024-09-14):
刚刚翻官网看到有个充电枪的方案,首先想咨询这种方案中的电量计用的哪款啊?还有就是看到这芯片的介绍,真的不错,支持105摄氏度的温度,很好,主要是这都算是工业级的温度了

网友A(2024-10-15):
这不得看应用手册的吗,不过芯源的MCU确实好用

网友B:
应该是支持105摄氏度

网友C:
我觉得支持也没啥用,一般环境也不会这么高的

网友D:
对的,芯源的MCU很多都是属于工业级的参数指标了

网友E:
电量计不知道,不过一般MCU不是都能做的吗

网友F:
你这个我建议直接问他家FAE,他们知道的比较细致

网友G:
其实直接问原厂不就好了吗,而且电量计估计也是他们客户在做吧,原厂估计不会做

网友H:
芯片参数超级不错了,因为设计的都非常的合理的

网友I:
支持105度有啥啊,你主要是得有这种环境才行,基本环境也就六七十度最高了

网友D:
电量计的话是为了测量电池电量还是电源的电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