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上电或者复位时IO的状态不对

楼主(2024-09-14):
大家好,实际项目中遇到如下问题:
1、设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上电或者复位的瞬间,会引起继电器合闸。
2、有的设备在使用一段时间出现,有的设备不出现。出现问题的设备必须更换主芯片才能解决此问题。
3、将芯片的IO与后续电路全部断开,测试中发现,相同的两个IO(这两个IO都是用来控制继电器动作的),一个测量为3.3V,一个为0V。(测试在仿真但程序没有运行时。或者将芯片全部擦除时测试)
4、程序运行后,控制都正常,只有在上电或者复位的那一瞬间,电平不正常。
5、IO口分别为HZ1(PE9)、HZ2(PE10);HZ1、HZ2直连芯片IO。

网友A:
将芯片的IO与后续电路全部断开

网友B:
出现问题的设备必须更换主芯片才能解决此问题

楼主:
检查引脚是否连接到正确的外设或是否被意外接地或连接到电源。

网友C:
检查是否需要在未使用的IO口上添加上拉或下拉电阻来稳定状态。

网友D:
延迟IO端口的初始化

网友E:
设备必须更换主芯片